-10分
Embedtech

楼主(2009-03-11):
请教下sim300作为Server,客户端连不上
现把sim300通过串口设为服务器,如:
AT+CIPCSGP=1,"cmnet"
AT+CLPORT="TCP","2020" '设置本地端口
AT+CIPSERVER '返回SERVER OK
AT+CIFSR '获取本地IP,返回10.59.85.83
在超级终端里用TCP/IP连接,设置主机地址为10.59.85.83端口2020,点击连接 ,
过一会出现无法连接到10.59.85.83的端口2020
为什么连不上?
客户端
服务器
cmnet

网友A:
sim300可以做服务器?没听说过啊,呵呵

网友B:
你是用另一台SIM300去连接的吗,还是用有线去连接的?如果你是用有线去连接,那肯定是连不上的,GPRS的地址不是公网地址。GPRS这种只能内网通讯,即只能在移动网内传输数据!

网友C:
>现把sim300通过串口设为服务器,如:
>AT+CIPCSGP=1,"cmnet"
>AT+CLPORT="TCP","2020" '设置本地端口
>AT+CIPSERVER '返回SERVER OK
>AT+CIFSR '获取本地IP,返回10.59.85.83
在超级终端里用TCP/IP连接,设置主机地址为10.59.85.83端口2020,点击连接 ,
过一会出现无法连接到10.59.85.83的端口2020
>为什么连不上?
很明显,正如2楼说的那样,这样是连不上的!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对,如果你实在要用SIM300做服务器,那么可以考虑用另外一个SIM300做客户端,这样肯定可以通信上的。

网友E(2009-04-18):
明白,thanks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