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串口程序调试

楼主:
请问没有ARM硬件平台的条件下,可以在pc机上只通过SDK编译调试串口程序,实现和另一台pc的串口数据收发么?

环境:pc机1+vs2005,WinCE6.0,  pc机2+通用串口精灵

注:我在WinCE中映射了串口,但是运行程序时提示无法打开串口,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啦

网友A:
是不是串口被占用了。

网友:
友情帮顶一下,哈哈

网友:
抱歉,图片考不上,
你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gaoliqing/archive/2008/01/16/1040830.html
你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gaoliqing/archive/2008/01/16/1040830.html
你看看这个

非常感谢lsc9908.
我是用SDK Emulator配置的,大体和你提到的差不多,但就是程序没反应。

对了,连接2台PC的串口线是自己做的,除了发送,接受两个管脚交叉连接外,串口头上其他的管脚都是直连的,这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口被占用了。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串口线是要用平行的,不能用交叉

网友C:
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要看你的板子电路图的

网友:
没下载到ARM,两台pc,sdk模拟器,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引用 网友C:
是用直连线还是交叉线 要看你的板子电路图的

网友:
以解决,这种情况下, 要在配置里把真实串口映射到串口0,晕阿,
结帖了,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