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赋值问题

楼主:
    书中说下面的进程可以完成一个硬件求平均的功能,每一个时钟脉冲由a输入一个数值,4个时钟脉冲后将获得4个数值的平均值.
    可是我觉得:进程中的语句是顺序执行的,但同时也有并行的特点.当clk上升沿到来时
ave <= a;
ave <= ave + a;

ave <= ave + a;

ave <= (ave + a)/4 ;

上面的4个赋值语句应该是同时发生的,那么也就不能实现求平均的功能了,我的想法哪里有问题呢???
...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 ='1';
ave <= a;
WAIT UNTIL clk ='1';
ave <= ave + a;
WAIT UNTIL clk ='1';
ave <= ave + a;
WAIT UNTIL clk ='1';
ave <= (ave + a)/4 ;

END PROCESS ;

网友:
这个process是不能综合的, wait until没有对应的硬件
如果没有wait until,4个赋值是同时进行的,只有最后一个有效。
但是有了wiat until, 他们就是顺序的
在仿真中, <= 的赋值在下一个delta时间起作用,任何一个具体时间都大于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