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通过activesync同步和电脑传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5-24):
wince 通过activesync同步和电脑传文件的问题
现在公司有个手持机项目,要通过用activesync和pc穿文件,能够同步但是,当传输大文件的时候,传到10m以上系统就死机了。链接也断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pb5.0 没有打过补丁的
wince
电脑
公司
WindowCE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wince的(存储)内存设置偏小导致溢出了。正常情况下如果偏小会有提示的。

网友C:
应该是驱动问题 有空移植别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