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F卡读取问题

楼主:
请问谁知道用EVC怎么来读取多个CF卡的序列号,我现在能读取出一个CF卡的序列号,但是如果有多个CF卡的时候怎么办呢?
而且我还要读出CF卡的个数,谢谢大家。下面是我读取CF卡的程序
#include "stdafx.h"
//my co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IOCTL_DISK_BASE FILE_DEVICE_DISK
#define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CTL_CODE(IOCTL_DISK_BASE, 0x709,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DWORD dwSize;
DWORD dwFlags;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define MANUFACTUREID_INVALID 0x01
#define SERIALNUM_INVALID 0x02

//end of my code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HANDLE hDisk = CreateFile(_T("DSK1:"),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Disk) return -1;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 =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new BYTE[100];
if (!pStoreInfo) {
CloseHandle(hDisk);
return -2;
}

DWORD dwBytesRet;

if (!DeviceIoControl(hDisk,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NULL, 0, pStoreInfo, 100, &dwBytesRet, NULL)) { //3000 changed to 46
DWORD err = GetLastError();
delete [] pStoreInfo;
CloseHandle(hDisk);
return -3;
}

TCHAR tStr[200];
if (dwBytesRet)
{
unsigned char *SerialNo=(((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int i =0;
while (SerialNo[i]!=0 && i < (int)(dwBytesRet-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tStr[i] = (TCHAR)SerialNo[i];
i++;
}
tStr[i] = 0;
}

delete [] pStoreInfo;
CloseHandle(hDisk);

MessageBox(NULL, tStr, _T("HDD Serial No"), MB_OK);

return 0;
}

网友A:
多个cf卡在存储管理上加载的时候,device name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确定device name后,挨个createfile,然后以相同iocontrol的方式进行读取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顶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个cf卡在存储管理上加载的时候,device name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确定device name后,挨个createfile,然后以相同iocontrol的方式进行读取

那请问如何确定device name呢?

两种方法:
方法1: 查看注册表下driver\active\**下的键值,找到对应你驱动的device  name
方法2: 利用api遍历所有由device.exe/dll加载的驱动的设备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方法1: 查看注册表下driver\active\**下的键值,找到对应你驱动的device? name
方法2: 利用api遍历所有由device.exe/dll加载的驱动的设备名

1.我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JINE//Drivers//Active//05下面看到了 名字为Name 数据为DSK1:这个是不是我读取的CF卡的内容啊?
2.如果再有其他CF卡,这个名字还会如何显示呢?所有的都像上面那样吗?
3.在注册表的这个位置没有驱动的名字啊 我也不知道如何去遍历啊?这个遍历的函数是GDUI来获得设备路径,然后用DeviceIOControl函数来做吗?

网友:
其他人没有回答一下的吗?

网友:
可能借助于IOControl来调用客户端驱动的SMC_IOControl,从中可以获取卡的信息。。。
DSK是你要获取的名字。。。一般还有一个"FriendlyName",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726/16/928dde7c-6e66-466b-b995-2bc0bd6829e8.html
DeviceIoControl中的参数 IOCTL_SD_SN比较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是这样,ManufacturerID:03011C02B3;serialnum:011C02B3
感觉就是manufacturerID 比serialnum多前面两个字符而已。

if((pStoreInfo->dwFlags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if (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0)
{
int j=0;?
pbyManuID? =(((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while(pbyManuID[j]!=0 && j <(int)(dwBytesRet-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
j++;?
}?
pbyManuID[j] = '\0';?

strManufactureID? =? (char*)pbyManuID;

你是说这个呀,那多了两个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个cf卡在存储管理上加载的时候,device name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确定device name后,挨个createfile,然后以相同iocontrol的方式进行读取

那请问如何确定device nam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方法1: 查看注册表下driver\active\**下的键值,找到对应你驱动的device? name
方法2: 利用api遍历所有由device.exe/dll加载的驱动的设备名

1.我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JINE//Drivers//Active//05下面看到了 名字为Name 数据为DSK1:这个是不是我读取的CF卡的内容啊?
2.如果再有其他CF卡,这个名字还会如何显示呢?所有的都像上面那样吗?
3.在注册表的这个位置没有驱动的名字啊 我也不知道如何去遍历啊?这个遍历的函数是GDUI来获得设备路径,然后用DeviceIOControl函数来做吗?

1. 仅仅看到name是DSK1:,还不能确定这个是cf卡,你可以看看Active//05下面的dll是不是你sd卡的host驱动,如果是,你就对了
2. 如果还没有其它卡,按照存储管理的规则,会以此朝下增长,即dsk1:-->dsk2-->...;
3. 便利的方法是findfirstdevice吧,就是存储管理的api,你先找一下,找不到下周上班我给你找

网友C:
借用楼主这块宝地,想请问下,你获取到了序列号,有没有获取过MANUFACTURERID?结构体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DWORD dwSize;
  DWORD dwFlags;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这里面有个dwFlags,
dwFlag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ufacturer identifier and serial number. Flag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ID_INVALID The identifier for the manufacturer is not valid.
SERIALNUM_INVALID The serial number is not valid.
这里是不是表示有的卡只有一种ID,有的卡两个都有呢?如果两个都有的话,那他的偏移量会不会有重合的现象, 我得到的是这样的 MANUFACTURERID:02AE1A378E, SERIALNUM: AE1A378E,换了几个卡感觉序列号始终是比出厂标示少俩字符,一看就知道偏移量造成两个标示有重合。

是不是我做错了,要怎么搞?

以下是获取函数

void CSystemInfoDlg::dumpStorageId(CString szDisk,CString &strmanu, CString &strcardid)
{
        HANDLE hDsk=NULL;
        hDsk = ::CreateFile(szDisk,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byte buf[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STORAGE_IDENTIFICATION *si= (STORAGE_IDENTIFICATION *)buf;
        si->dwSize=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DWORD nReturned;
        if (!DeviceIoControl(hDsk,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NULL, 0,buf, 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nReturned, NULL))
        {
                return ;
        }
        TCHAR bufxx[100],bufyy[100];
        wsprintf(bufxx,L"%hs", &buf[si->dwManufactureIDOffset]);
        wsprintf(bufyy,L"%hs", &buf[si->dwSerialNumOffset]);

    strmanu =bufxx;
        strcardid =bufyy;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用楼主这块宝地,想请问下,你获取到了序列号,有没有获取过MANUFACTURERID?结构体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 DWORD dwSize;
? DWORD dwFlags;
?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这里面有个dwFlags,
dwFlag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ufacturer identifier and serial number. Flag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ID_INVALID The identifier for the manufacturer is not valid.
SERIALNUM_INVALID The serial number is not valid.
这里是不是表示有的卡只有一种ID,有的卡两个都有呢?如果两个都有的话,那他的偏移量会不会有重合的现象, 我得到的是这样的 MANUFACTURERID:02AE1A378E, SERIALNUM: AE1A378E,换了几个卡感觉序列号始终是比出厂标示少俩字符,一看就知道偏移量造成两个标示有重合。

是不是我做错了,要怎么搞?

以下是获取函数

void CSystemInfoDlg::dumpStorageId(CString szDisk,CString &strmanu, CString &strcardid)
{
HANDLE hDsk=NULL;
hDsk = ::CreateFile(szDisk,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byte buf[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STORAGE_IDENTIFICATION *si= (STORAGE_IDENTIFICATION *)buf;
si->dwSize=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DWORD nReturned;
if (!DeviceIoControl(hDsk,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NULL, 0,buf, 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nReturned, NULL))
{
return ;
}
TCHAR bufxx[100],bufyy[100];
wsprintf(bufxx,L"%hs", &buf[si->dwManufactureIDOffset]);
wsprintf(bufyy,L"%hs", &buf[si->dwSerialNumOffset]);

? ? strmanu =bufxx;
strcardid =bufyy;
}

1. 有没有获取过MANUFACTURERID
你的lz获取的不都是一样的么?都是通过调用IOCTL_DISK_GET_STORAGEID从cid转换出来的一组数据
2. 里是不是表示有的卡只有一种ID,有的卡两个都有呢
按照1.0和2.0协议的规定,每种卡两个id号都有,具体是否给应用程序和存储管理器使用,取决于driver的client层的设计,一般情况下两者都给;
2. 换了几个卡感觉序列号始终是比出厂标示少俩字符,一看就知道偏移量造成两个标示有重合
不知道你的标志是如何获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用楼主这块宝地,想请问下,你获取到了序列号,有没有获取过MANUFACTURERID?结构体typedef struct _STORAGE_IDENTIFICATION {
? DWORD dwSize;
? DWORD dwFlags;
? DWORD dwManufactureIDOffset;
? DWORD dwSerialNumOffset;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这里面有个dwFlags,
dwFlag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ufacturer identifier and serial number. Flag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ID_INVALID The identifier for the manufacturer is not valid.
SERIALNUM_INVALID The serial number is not valid.
这里是不是表示有的卡只有一种ID,有的卡两个都有呢?如果两个都有的话,那他的偏移量会不会有重合的现象, 我得到的是这样的 MANUFACTURERID:02AE1A378E, SERIALNUM: AE1A378E,换了几个卡感觉序列号始终是比出厂标示少俩字符,一看就知道偏移量造成两个标示有重合。

是不是我做错了,要怎么搞?

以下是获取函数

void CSystemInfoDlg::dumpStorageId(CString szDisk,CString &strmanu, CString &strcardid)
{
HANDLE hDsk=NULL;
hDsk = ::CreateFile(szDisk,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byte buf[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STORAGE_IDENTIFICATION *si= (STORAGE_IDENTIFICATION *)buf;
si->dwSize=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DWORD nReturned;
if (!DeviceIoControl(hDsk, IOCTL_DISK_GET_STORAGEID, NULL, 0,buf, sizeof(STORAGE_IDENTIFICATION)+256, &nReturned, NULL))
{
return ;
}
TCHAR bufxx[100],bufyy[100];
wsprintf(bufxx,L"%hs", &buf[si->dwManufactureIDOffset]);
wsprintf(bufyy,L"%hs", &buf[si->dwSerialNumOffset]);

? ? strmanu =bufxx;
strcardid =bufyy;
}

1. 有没有获取过MANUFACTURERID
你的lz获取的不都是一样的么?都是通过调用IOCTL_DISK_GET_STORAGEID从cid转换出来的一组数据
2. 里是不是表示有的卡只有一种ID,有的卡两个都有呢
按照1.0和2.0协议的规定,每种卡两个id号都有,具体是否给应用程序和存储管理器使用,取决于driver的client层的设计,一般情况下两者都给;
2. 换了几个卡感觉序列号始终是比出厂标示少俩字符,一看就知道偏移量造成两个标示有重合
不知道你的标志是如何获取的?

2. 由于IOCTL_DISK_GET_STORAGEID并非只针对sd卡,所以有的块设备可以只提供MANUFACTURERID或者rial id

网友:
to:出厂的标示少俩字符
出场的标志是如何获取的?

网友:
ManufacturerID:03011C02B3;serialnum:011C02B3,看起来大部分是一样的,感觉怪怪的,要不你试试

网友:
这样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比出厂的标示少俩字符)?肯定是重合造成取的字符部分相同了,这两个标示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吗?我想生产SD卡的时候,序列号也是采用随机数算法搞的吧。纳闷,望大侠指点,谢谢。
BOOL GetSDCardSerialNumber(CString  strCardName,CString  &strManufactureID,  CString  &strSerialNum)
{
        BOOL        bRet        =  FALSE;
        HANDLE    hdisk         =  NULL;
        BYTE      *pbySerialNo  =  NULL;
        BYTE      *pbyManuID    =  NULL;
        DWORD     dwBytesRet    =  0;
        PSTORAGE_IDENTIFICATION pStoreInfo = NULL;

        hdisk=CreateFile(strCardName,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NULL);
        if  (hdisk  !=  NULL  &&  hdisk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StoreInfo = (STORAGE_IDENTIFICATION *)new BYTE[3000];
                bRet = DeviceIoControl(hdisk,IOCTL_DISK_GET_STORAGEID,NULL,0,pStoreInfo,3000,&dwBytesRet,NULL);
                DWORD  dwErr  =  GetLastError();
                CString  strTemp;
                if( (FALSE == bRet) || (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 dwErr))
                {
                        strTemp.Format(TEXT("Err1,  %d "),dwErr);
                        AfxMessageBox(strTemp);
                        delete []pStoreInfo;
                        CloseHandle(hdisk);
                        return  FALSE;
                }

                if((pStoreInfo->dwFlags & SERIALNUM_INVALID) != SERIALNUM_INVALID)
                {
                        if (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0)
                        {
                                int  i=0;
                                pbySerialNo=(((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while (pbySerialNo!=0 && i<(int)(dwBytesRet-pStoreInfo->dwSerialNumOffset))
                                {
                                        i++;
                                }
                                pbySerialNo = '\0';

                        }
                }

                if((pStoreInfo->dwFlags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if (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0)
                        {
                                int j=0;
                                pbyManuID  =(((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while(pbyManuID[j]!=0 && j<(int)(dwBytesRet-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
                                        j++;
                                }
                                pbyManuID[j] = '\0';

                        }
                }

                strManufactureID  =  (char*)pbyManuID;
                strSerialNum      =  (char*)pbySerialNo;

                delete []pStoreInfo;
                CloseHandle(hdisk);
                return  TRUE;
        }
        else
        {
                AfxMessageBox(L"Crete file failed");
                return FALSE;
        }
        return  FALSE;
}

网友C:
我指的是这样,ManufacturerID:03011C02B3;serialnum:011C02B3
感觉就是manufacturerID 比serialnum多前面两个字符而已。

if((pStoreInfo->dwFlags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MANUFACTUREID_INVALID)
{
if (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0)
{
int j=0;
pbyManuID  =(((BYTE *)pStoreInfo)+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while(pbyManuID[j]!=0 && j <(int)(dwBytesRet-pStoreInfo->dwManufactureIDOffset))
{
j++;
}
pbyManuID[j] = '\0';

strManufactureID  =  (char*)pbyMan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