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PC104 无法进入DOS操作系统
韩佳人8688
韩佳人8688

网友A(2009-06-06):
PC104 无法进入DOS操作系统
我用盛博STA-1040板,运行程序后突然显示:No bootable device avilable r-reboot s-setup r-reset,哪位大侠遇到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怎么解决?我的邮箱:awater8.3@163.com,谢谢啦!
操作系统
运行程序
邮箱

网友B:
可能是你的接口线没有插好 也可能是你的系统还没有安装
换一个试验下,这种情况没有绝对的答案 换个 自己试试就知道结论了。

网友C(2010-03-22):
重新做DOS启动盘,很可能是你的DOS应经损坏!要不就是BIOS的设置DOS启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