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 16BIT YUV4:2:2 640*480谁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 ...

楼主(2009-12-21):
60HZ 16BIT YUV4:2:2 640*480谁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输出数据是并行吗?
如题
数据

网友A:
首先是并行的数据。 对外提供的是并行接口。
640*480 应该分辨率。
YUV4:2:2 应该是3种基色的配比。
16BIT 是数据总线的宽度

网友B:
60HZ 可能是刷新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