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要遥控家电 有啥好方案没?

楼主:
  2440要控制室内家电的开启与关闭  要控制各个家电的遥控器,如何控制?想到用学习型的万能遥控器,考虑到成本和控制方式(万能遥控器都是成品),感觉不是很好,  各位有没有好点的建议?

网友:
2440 用来做这个....大材小用了吧

弄个红外合适。

网友:
这种东西用来学习还可以,如果是产品真的是浪费了,随便搞个单片机就可以完成。
原理肯定是和万能遥控器一样的,毕竟是要你的遥控器匹配家电而不是家电来匹配遥控器,而目前基本上都用的红外,所以你的遥控器也一样要用红外。
发射和接收都需要,接收就是用来学习信号的。

都在提议家电遥控用无线一体化,除非同一个品牌的家电,否则太难。

网友A:
蓝牙啊. 既便宜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还要求? 遥控器可以随意拿到任何房间的? 要跟ARM无线连接的

只能WIFI了。嘿嘿
蓝牙性能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啊. 既便宜又方便

蓝牙不能传墙壁吧。

或者ZigBee

网友:
我们用射频 可以穿越障碍物的    加个单片机+射频模块+万能遥控器  我就是嫌成本太高了,想降低成本

网友:
GPRS接收装置 貌似好贵的。

网友:
娜娜,你看看ZigBee吧。这个东西貌似蛮强的。

网友:
单片机+nRF24L01就可以搞定!

网友:
要不要那么奢侈!我觉得并不实用,当然,如果遥控器,万能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遥控器操作N个设备,如果加个GPRS接收装置,成本不知道是否值得了!

网友:
没必要用GPRS  成本太高了  射频模块 我都嫌贵呢

网友:
我们已经选好射频模块了,这样比ZigBee还便宜点

网友:
我们这还要求  遥控器可以随意拿到任何房间的   要跟ARM无线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