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断函数使用信号量出问题

楼主:
我在uC/OS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只要不调用函数,中断服务程序是可以运行的,但是一旦中断服务函数中涉及信号量,则外部等待这个信号量的任务只会执行一次就死在那里了!

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interrupt 20 void iUART0_Receive(void){
   OSIntEnter();
   UART0Rdata = SCI0DRL;
   SCI0SR1_RDRF=1;

   OSSemPend(Semprintp,0,&err);
   printp(uart0_putchar,"\n Received Data is :%d",UART0Rdata);
   OSSemPost(Semprintp);

   OSIntExit();
}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串口接收到字符,产生中断,中断程序里又向串口发送数据,形成类似死循环,系统崩溃。

太菜鸟了,呵呵

网友:
拜托,中断函数里不能用OSSemPend等pend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串口接收到字符,产生中断,中断程序里又向串口发送数据,形成类似死循环,系统崩溃。

太菜鸟了,呵呵

恭喜楼主,MARK,我也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