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24C02 可以用哪种芯片代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找下"单片机/工控"版区发贴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别的东西代? 好像这东西很容易得到并很便宜.

网友:
这个没有换的

网友:
93c46,的出错的几率更小
铁电存储的系列

网友:
24C02是IIC系列的存贮芯片,看你要存的数据的多少了!如果很多就用大一点的,少的话不用换了!

网友:
24C08 和 24C16都可以的。

网友A:
你可以用STC的单片机  里面内部有EPROM  这样很好 不用外部了

网友:
avr  mega系列 都有内部 eeprom的   用着比较方便  不过用外部的 有些情况 还要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STC的单片机  里面内部有EPROM  这样很好 不用外部了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