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访问
javapeixun1r

楼主(2009-05-20):
提示:

网友A:
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嘛...

网友B:
使用.bat文件:
xxxx.exe
pause

网友C:
开始--运行--CMD 。

网友D:
控制台程序直接在windows窗口运行时,会打开cmd窗口执行,如果没有停止、等待之类的语句,执行完毕后,会将cmd窗口关闭,导致无法看到结果。
如果你希望能看着cmd窗口,一种方法是从开始->运行->敲cmd再回车,进入cmd窗口,用dos指令转到你的目录下,以命令行方式运行你的程序。
另一种方法是在你程序的最后要求等待敲按键再退出。
不过你用的汇编,估计只能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