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啊!电子密码锁

楼主(2009-07-10):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电子密码锁
课程设计弄要求做电子密码锁,可我做的时不能改密码和断电保护的。老师说不合格!
高手们帮忙传个电路图和程序到我的邮箱里~
gaoyabei1985@163.com
万分感谢啊!
密码锁
程序
课程

网友A:
如果想楼上说的那样的话显示时必不可少的,然后改密码时想电脑上的密码一样要求先输入旧密码再输入新密码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不过密码放在外面总觉得不安全
密码一般也就那么几位,不超过16位吧,普通带内置E2PROM的就够了啊,现在AT89C51有很多都带E2PROM做XDATA的,可以用一下

网友C:
LZ的问题应该是在于如何加入一个更改密码用的逻辑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不能改密码”是什么意思
不能保存,就随表找个掉电存储器就好了么,一般的小的flash芯片,AT45系列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E(2009-08-24):
我用串行rom atc2402做了个密码锁,把密码存在里面,掉电后密码还能保存,如果只在单片机的ram保存,掉电后当然没有了,至于修改密码我是用4个独立按键实现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