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后白屏问题

楼主: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2440做了一个手持机,wince 5. 在关机充电一段时间后开机,偶尔会发现白屏现在。然后将开电源,关机几秒钟再开机几次后,又能恢复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A:
白屏的时候。,打印口的信息有显示吗?发出来看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问下:
偶尔会发现白屏现在,
在你的白屏发生后,系统是一直停留在白屏,无法启动系统,必须重新启动,还是白屏后,一会恢复正常,并能进入OS??

前者所牵连的问题比较麻烦,有可能是电源纹波等可靠性问题,楼主需要测试下你系统给RAM和FLASH供电电源的纹波以及过冲等波形。
后者是LCD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天气冷的时候,10月至4月,这个现象几乎没有出现
天气一热就会出现的比较多

但是我故意把机器放在高温的地方,试过几趟,也没有出现过白屏,

很神奇的一个问题,呵呵

网友B:
硬件电压不稳定?特别是开机的时候,在LCD init前面长延时一段时间试试,延时的目的,等待电源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压不稳定?特别是开机的时候,在LCD init前面长延时一段时间试试,延时的目的,等待电源稳定
电压不稳?一般是外接电源插着一两个小时,也就是充电一两个小时后就可能发生,如果外接电源一直插着,比如过一夜,第二天开机仍有可能白屏。
但是如果已经充满了的话,外接电源的电压应该比较稳定的吧?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时候。,打印口的信息有显示吗?发出来看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

有的,打印口出来的信息跟正常启动时的是一样的,也就是系统其实已经在跑了

引用 网友C:
问下:
偶尔会发现白屏现在,
在你的白屏发生后,系统是一直停留在白屏,无法启动系统,必须重新启动,还是白屏后,一会恢复正常,并能进入OS??

前者所牵连的问题比较麻烦,有可能是电源纹波等可靠性问题,楼主需要测试下你系统给RAM和FLASH供电电源的纹波以及过冲等波形。
后者是LCD的问题。

系统其实是在启动了,白屏一会(几十秒)后屏幕就会变色,变成黑色的。重启一下,可能仍然白屏或黑屏,也有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倾向于LCD的原因,但是我试过用全新的屏幕,也会有白屏。
我用的是统宝的一款3.5"屏幕,我咨询过他们的fae,也没有说出是怎么具体原因来,只是说有可能是温度,或是初始化代码的问题。

温度的话,理论上最高是70度,我做过的测试和发现就是楼上写的
初始化代码的话,我们的bootloader部分在其他的方案中也用过,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网友B:
开机白屏,初始化的嫌疑比较大,但是你又不是开机白屏。是某些硬件的元器件受温度影响,,,

网友A:
是不是屏的外壳碰到不该碰的地方,结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白屏,初始化的嫌疑比较大,但是你又不是开机白屏。是某些硬件的元器件受温度影响,,,

嗯,比较怀疑是屏幕温度的问题。。 我们用的是统宝的屏,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的外壳碰到不该碰的地方,结构问题。

这个我们做了好几次实验,没有装进壳子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网友D:
呵呵,是冷启动的时候白屏吧?可能是LCD没有正常复位,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是冷启动的时候白屏吧?可能是LCD没有正常复位,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对,是冷启动时候白屏。lcd启动程序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为什么白屏后reset几次又好了?启动代码是一样的哦。。

lee兄,你们用的是哪块屏?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