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WINCE下文件读取问题

楼主:
ifstream fin("1.txt");
        if(fin==NULL)
        {
                MessageBox(_T("打不开文件"));
        }
    CString str;
        char  s[20];
    //MessageBox(_T("请输入城市:"));
    fin>>s;
        str=s;
    if(str==str1)
    {
        fin>>s;
                str=s;
        MessageBox(str1);
                MessageBox(_T("的邮政编号:"));
                MessageBox(str);
    }
    else
    {
        MessageBox(_T("对不起,找不到你要查的城市!"));
    }
        fin.close();

这段代码在xp下没任何问题,但在wince下却找不到文件。
还有这段代码,相同的功能

CStdioFile file;
        CString str;
        CString szLine;
        CString szStr;
        if(!file.Open(_T("1.txt"),CFile::modeRead))
        {
                MessageBox(_T("打不开文件!"));
        }
        else
        {

                while(file.ReadString(str))
                {
                        szLine+=str;
                        if(str.Find(str1)!=-1)
                        {

                                        file.ReadString(str);
                                        SetDlgItemText(IDC_EDIT2,str);
                                        break;

                        }
                }

        }
        file.Close();

很是无语,这代码在xp平台下也是没问题的,但在wince平台下就找不到文件了。
大侠们,快来救命,快要郁闷死了!

网友A:
CE下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所以必须使用全路径

网友:
使用全目录也是一样的!这个我还是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下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所以必须使用全路径

正解,当然你也可以先获取当前路径

网友:
楼上的,不好意思哈,刚结贴就看到你回复了!

网友:
欢迎加入WINCE技术交流群 107765685

网友:
同上
比如\\NandFlash\\1.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