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波特率

楼主:
   使用115200波特率的串口,但是MCU上说明可能会存在4%的频率偏移,那就是产生偏移以后的频率可能范围是110592到119808,请问大牛们,这个偏移对串口的通信影响会不会很大?

网友:
不得大于3%

网友:
你发一段长点的数据,看看接收端会出现多少误码

网友:
btw:3L的说法有问题,串口是按字节接收的,与数据长度没有关系,

网友:
我想3L的意思是多发一些数据,测一下误码率。串口的波特率不能设置太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的单片机可以设置停止位的长度,象AVR的,长的停止位可能容差更大一些。

网友:
一般波特率设置高低和通信距离成反比,因此,尽量将波特率设置低点,要是必须要得高的话就把信号线改短,一般可以解决偏移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看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