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6.6

楼主:
 有谁使用过了vxworks6.6及其开发workbench的,一起来分享啊。
我先自己说下自己的使用后的感受吧,vxworks6.6的系统启动代码和5.5区别还是很大,而对与新的平台的使用我用的也不是很爽,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哎~ 又要开始一个新的痛苦的学习过程了。

网友:
只用过5.5,6.6没有用过

网友:
哦,那大家能不能说说VxWorks对于COM组件技术的支持在最近的版本中都实现到什么程度了,或者哪位大侠可以分享一下源代码呢

网友:
6.1+的组件添加比5.5及6.0都要方便很多,特别是6.6以后的组件配置。对于bsp代码,有些网卡的驱动是需要直接手动修改配置文件的,但是还算比较简单吧,呵呵~~
另外,调试方便6.1+就比5.5等要强很多了,分为系统级调试和任务级调试,非常方便的。调试中有什么问题,尽可以写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2楼的兄弟啊,我现在在用6.6调试一个网卡驱动,rtl8169的。发现在workbench下不能添加,需要在config.h文件中手动添加。但是添加后驱动还是有问题,不能直接用。现在在郁闷的调试过程中。我原来只用过5.5,看过5.5下BSP的启动流程和6.6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风河把原来的bootconfig.c文件都拆分了。感觉6.6的这部分代码比5.5的好了很多。
你现在用过的过程中有啥感想和心得,拿来分享下吧。谢谢咯。

网友:
你碰到什么问题了,请列出来。

各个版本的大致说明:
6.4即以前的版本是基于bsd的协议栈,后面的协议栈就换了,改动很大。
6.5更换了新的协议栈
6.6支持多核
另,6.7很快就会面市了。

网友:
好啊,我现在在调试rtl8111驱动,添加该驱动后插入网线会报页错误。根据现在的调试已经基本定位问题在哪里。但是还没有解决。对网络设备驱动还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它涉及到miibus,phy等,看的比较晕。等下次我把代码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忘记提醒了,还得注意一下网卡芯片型号。打开bsp对应的芯片宏定义即可。

网友:
请问下各位,在6.6下添加千兆网卡的步骤是什么?我在config.h文件中添加了#INCLUDE_RTL8169vxEnd后发现系统没有找到PHY层的驱动。请问有谁在6.6下添加过?能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请确定config.h文件中宏定义类似xxx_GEIxxx都已经使能。

网友:
恩,在config.c中我确定已经打开对应的宏了。chuhuabing,你QQ是多少,加上你qq,回头我们好在qq上交流。我的QQ是371998060.加的时候说明下是eeworld的朋友。

网友:
不是吧,那你邮箱是多少啊,有问题好讨论下啊。

网友:
呵呵,我机器上没装qq,基本不用q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