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中断驱动问题(回复有奖).

楼主:
开发环境使用vs2005+wince6.0编译提示如下信息,什么原因?头文件没加?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1>.\InitKey.cpp(88) : error C2065: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InitKey.cpp(88) : error C3861: 'KernelIoControl': identifier not found
1>.\InitKey.cpp(108) : error C3861: 'InterruptInitialize': identifier not found
1>.\InitKey.cpp(138) : error C3861: 'InterruptDone': identifier not found
另外问一下,编写中断流驱动时还要不要编写isr。OEMInterruptEnable类似的函数在什么目录下我也没有搜到。

网友A: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2.10 and later.
Header: Pkfunc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看错误提示:undeclared identifier

可以判断出缺少定义,一般来说都是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或者变量书写错误。

中断,就需要 ISR 和 IST,这个你可以再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2.10 and later.
Header: Pkfunc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正解

网友:
应该是没有链接'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所在的库。或者没有加入头文件。

网友B:
是在PB下编wince的驱动么?
PB下编的,你可以对比其他的流驱动看看缺少啥头文件~
x86和ARM下的ISR和IST函数名和位置都不一样的~

网友:
头文件或者是库没有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PB下编wince的驱动么?
PB下编的,你可以对比其他的流驱动看看缺少啥头文件~
x86和ARM下的ISR和IST函数名和位置都不一样的~

那OEMInterruptEnable类似的函数在什么目录下呢?

网友:
我查了OEMInterruptEnable在NK.lib这个库里边,没有源代码,那怎么修改!!? isr修改指的什么文件
Header nkintr.h
Library Nk.lib
Windows Embedded CE Windows CE 2.10 and later

网友:
你可以在你的BSP中看看哪些驱动中用了
如:KernelIoControl这样的函数
然后看看这个驱动中哪个头文件比较象或者在source中它加了什么库
就可以搞定你这个编译问题了

网友:
X86 ISR        Fwpc.c (f:\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x86\common\intr):ULONG PeRPISR(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