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模式对话框二次打开的问题

楼主:
我在evc应用程序(位图背景)中第一次点击一个屏幕按钮,弹出一个全屏模式对话框(系统默认灰色背景),此时屏幕刷屏显示速度正常,然后点OK退出到程序主界面。

第二次点击该按钮,屏幕上对话框的EDIT框,文字等先显示出来,灰色背景要等一两秒后才刷新出来

第三次,第四次。。。都是如此。

只有整个程序退出重新再来,第一次点出的对话框刷屏速度正常

请问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模态对话框的资源还没有回收,你仔细检查一下

可能是这样

你也可以试下无模式的,看看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应该是模态对话框的资源还没有回收,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 你弹出的那个对话框关闭的时候,资源没有回收,造成泄漏。你如果不关闭程序,多次点开,如果最后报错的话,就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