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usb serial 问题
zdhtmp
zdhtmp

网友A(2010-06-15):
请教:usb serial 问题
平台:S3C2440 + WINCE60
添加了USB FUNCTION的相关组件,把设备映射成 Serial. 但是系统起来后,PC端检测不到设备。没任何反映。
用万用表测试 USB PORT的 D+ 也有3V。(D+用一个IO口控制,已经置为高)。请问PC端什么检测不到呢?谢谢。
检测
设备

网友B:
添加组件为其一,BSP中有没有相应驱动呢?

网友C:
驱动已经加载成功(从串口输出信息看出)。

网友D:
MASS STORAGE实现了吗?
先把MASS STORAGE实现,确定USB的驱动已经可用,再去搞Serial,毕竟MASS STORAGE相对要好实现一点

网友E:
先排除硬件问题,如果是自己做的开发板,那么最好先用示波器或是USB分析仪来检测一下USB信号是否正确。如果是是开发板的话先用开发板自带程序看看USB是否正常。
然后再来确定软件问题。

网友F:
硬件没有问题的,
MASS STORAGE应该就是加一个组件吧。
现在问题是USB线接上,PC端没有一点反映。
在ADS下,把控制D+的IO口置1,PC端至少会发现unknow device.
可是在驱动里面为什么连unknow device也没有。

网友G:
现在硬件被识别成unknow devicek啦。

网友H:
我的唤醒后usb一插入pc显示已验证的链接,然后就死机,不知道为什么,休眠前正常
主口也是唤醒后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