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的power-saving mode

楼主(2009-10-29):
s3c6410的power-saving mode
6410的板子做出来了,可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挂起下的电流消耗比较大。大概能有55ma。头说还比较大。也是,因为XGPWRTON引脚没有连接在电源芯片的使能管教。所以在sleep模式下,核电压和模块电压都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sleep模式电流比较大,但是stop、和deep-stop死活进不去。看了看6400的手册,按照上面的方法也进不去deep-stop模式。大家实现过没有?请教了。
手册
sleep

网友A:
外围器件消耗太多电流吧?如果真的已经进入sleep的话CPU消耗很小的。

网友B:
今天减少到43mA了,想不到其他办法了。。。。。。。。
不过6410的stop模式的漏电流基本上能有26mA左右。。。。。。
6410的sleep模式需要一个引脚能在sleep模式下关掉核的电压,但是我们没有使用。。。。。。。。
所以想进入deep-stop模式,估计deep-stop模式能把漏电流关掉。。。。。。。。
但是一直没有进去过,大家谁实现过,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C:
6410不清楚能够做到多少,以前我们做2450的时候可以降到5ma左右

网友D:
那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板子在一開啟來只有 耗 約30mA ....
然後 Flash 的訊號會跑一次...然後就停止了!!
這是為什麼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