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关于驱动和应用程序通信的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
  我的驱动一用createFile访问就会蓝屏~~

       我的CreateFile的第一个参数是符号连接名+管道号:
               \\.\\\\SymLinkName\\PIPE00
      如果直接用\\.\\\\SymLinkName的话,在DispatchCreate里面fileObject->FileName.Length长度就为0.....

      DispatchCreate:
        if(pdx->Interface)
        {
                //KdPrint(("True"));
                interface = pdx->Interface;
        }
        else
        {
                KdPrint(("Usb Interface Not Found!\n"));
                ntStatus = STATUS_INVALID_DEVICE_STATE;
                goto DispatchCreateExit;
        }

        if(fileObject)
        {
                fileObject->FsContext = NULL;
        }
        else
        {
                //KdPrint(("False"));
                nt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goto DispatchCreateExit;
        }

        KdPrint(("FileName.length = %d",fileObject->FileName.Length));

        if(fileObject->FileName.Length == 0)
        {
                // 长度为0表示设备本身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InterlockedIncrement(&pdx->OpenHandleCount);

                KdPrint(("OpenHandleCount: 0x%x\n", pdx->OpenHandleCount));

                if(pdx->SSEnable)
                {
                        CancelSelectSuspend(pdx);
                }

                goto DispatchCreateExit;
        }

        // 导致PipeWithName无法执行
        PipeContext = PipeWithName(fdo, &fileObject->FileName);

      进而导致DispatchReadWrite无法执行!

      请高手们解答!

困惑中...

网友:
你有softice载入你的驱动,看看它抓住蓝屏时,停在哪行代码上,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指针,将蓝屏上的出错原因抄下来,查一下帮助

网友:
留个QQ:644838919  小弟在线等待 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
没做过,来学习的。

网友:
嵌入式讨论群QQ:86905374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我的驱动一用createFile访问就会蓝屏"
那应该是驱动的问题,调试一下驱动程序看看究竟在哪里蓝屏的.

楼上建议的用GUID Interface 来访问设备也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参考SetupAPI相关的函数,比如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