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ie RaiseException...

楼主:
错误信息:RaiseException: Thread=863a8000 Proc=8043d9f0 'iesample.exe'
AKY=00000021 PC=03fb4918(coredll.dll+0x00044918) RA=8021834c(NK.EXE+0x0001834c)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我去看coredll.map可看不出什么,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内存问题,查看一下Thread=863a8000 Proc=8043d9f0对应地址的内存使用情况

能教下我吗?
我不懂怎么查看

网友B:
楼主怎么操作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虽然错误提示在这里,但实际上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WinCE发布的这些组件不会有如此明显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操作后出现这个问题的。
虽然错误提示在这里,但实际上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WinCE发布的这些组件不会有如此明显的BUG。

就是在\windows 目录下直接运行的iesample.exe来看网页。大约过了20分钟就会出现这个错误然后自动关闭IE

网友A:
好像是内存问题,查看一下Thread=863a8000 Proc=8043d9f0对应地址的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
不过你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的应用程序调用coredll.dll中的API导致系统出错,因此查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