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128128 A如何驱动

楼主(2010-04-28):
PG128128 A如何驱动
PG128128 A,我用12864的驱动程序不能驱动,用320*128也没能驱动?
他到底是怎么驱动的啊?有没有资料可寻,网上的资料都是封装资料,
引脚 FG VSS VDD CON WR RD CE RST DB0-DB7 FS1
他不想12864那样用CS1 2引脚选IC芯片,我想是用写命令控制的,我怎么命令是什么啊
封装
网上
如何
程序
资料

网友A:
这个得找数据手册,才能知道具体的东西
找代理商

网友B:
网上都找不到这块芯片的资料

网友C:
它的驱动是T6963C,TOSHIBA公司产的,资料可以使用这一款小软件下载,虽然它比较讨厌,老是再桌面上建一个该死的快捷方式!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94304

网友D:
你必须去 要这个液晶的数据手册,
每个液晶的手册都是不同的,
因为芯片组不同,
看手册,你就会用了,
一般,手册都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