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eboot中内存读写测试!

楼主(2009-12-04):
ce6 eboot中内存读写测试!
在eboot中也不能使用物理地址直接访问内存。而使用的是虚拟地址。
我的6410版,RAM从128M升级到256M之后,系统一直没有搞定,在eboot中测试内存发现,
我映射了一段并不存在的内存到0x96000000,在eboot中写了一个循环读写,如下:
for (i = 0; i < testSize; i++)
{
*myTest = 0xff;
if (0xff != *myTest)
EdbgOutputDebugString("\r\nError At : 0x%x\r\n", myTest);
*myTest = 0x00;
if (0x00 != *myTest)
EdbgOutputDebugString("\r\nError At : 0x%x\r\n", myTest);
myTest++;
}

测试完之后居然没有任何错误。
各位指点一下,谢谢啦。
内存

网友A:
指点一下啊

网友B:
没有报错不一定没有错吧,eboot的时候OS并没有起来,即使没指对地址,也不会报错吧,要是在系统完全起来后,估计就会报错:data abort……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就是测试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现在映射的是一段根本不存在的物理内存,为什么能访问呢,读写也正确。

网友D:
我以前也是这样测,这种方法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我也不确定行不行,
等后面的高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