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vb.net

楼主(2010-03-09):
欧姆龙PLC与vb.net
各位大哥,是否有欧姆龙PLC与vb.net 编程的例子,发给我看看,谢谢! mail:wang_lz@live.cn还有,请问一下,驱动器的速度怎么通过vb.net 控制
欧姆龙
驱动器

网友A:
驱动器的速度?电机的转速?

网友B:
这儿好像不是玩PLC吧

网友:
这里就是PLC的板块啊

网友C:
没弄过,帮顶下
MARK.

网友D:
串口通信
1, 找 欧姆龙PLC通信协议,
搞清楚 命令格式.
2, 学一下 VB 串口通信编程,
然后按 1中所说的格式 收发 串口 命令即可.

网友E:
VB 里面也直接有mscomm控件的,直接加入就行了,至于PLC,安装串口时序来

网友F:
嗯!同意楼上,加COM空间,了解欧姆龙驱动,设置通信协议!发送,接收就是了!我只做过三菱的欧姆龙的没做过不过道理相同吧!

网友G:
这里肯定有熟悉PLC何上位机通信的高手!期待…………

网友H:
三菱的也可以啊,是否可以将源代码给我看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I(2017-07-07):
每种PLC品牌的厂家都会提供高级语言的解决方案的
西门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欧姆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
三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施耐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7u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