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nce pb的Attach Device失败的问题

楼主:
问一个wince pb的Attach DEVICE失败的问题
我用pb按wizard定制了一个os,采用emulater模拟的。
一开始连接都是成功了,后来不怎样就失败了。
失败的显示剪贴如下:
(CoreCon)  12:31:05 07/07/2006 中国标准时间:  Transport service map set to NONE; ignoring KITL connect request!
(CoreCon)  12:31:05 07/07/2006 中国标准时间:  Failed to connect the download service
(CoreCon)  12:31:05 07/07/2006 中国标准时间:  Download service failed to connect
(CoreCon)  12:31:05 07/07/2006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另外,打开设置一看,很多变成不可选了。
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

Kernel Service Map中
Target DEVICE可选
download、Transport、Debugger等变成不可选了。

有时候,稍稍编译一下也会导致Attach DEVICE失败,很奇怪。
这个真不知怎么解决,向各位求助!

网友:
那个地方没设置对吧

网友:
有試過將 PC 重新開機嗎??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那个Attach DEVICE 中的connectivity options
怎么设置, 都有什么功能 !
我也想问下!
以前定制过模拟器可以可直接Attach DEVICE 到模拟器观看效果,那其它的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