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config.bib编译系统报错!!!

楼主:
我将config.bib中添加了 IF IMGFLASH
修改后如下:

; Memory Map
; ----------
;
; 8000.0000 -+
;            | Bootloader Stack (64KB)
; 8001.0000 -+
;            | Bootloader RAM (64KB)
; 8002.0000 -+
;            | Bootloader Code (256KB)
; 8006.0000 -+
;            | GAP (reserved for future)
; 800F.F000 -+
;            | ARGS (4KB)
; 8010.0000 -+
;            |
;            | OS (NK) Code (DEBUG: 37MB, RELEASE: 32MB)
;            |
; 8260.0000 -+   **auto-size**
;            |
;            | OS (NK) RAM (DEBUG: 23MB, RELEASE: 32MB)
;            |
; 8400.0000 -+
;---------------------------------------------------------------------------------------

MEMORY
    ;--------------------------------------------------------
        ; NK name
        ;--------------------------------------------------------
IF IMGFLASH !

        #define              NKSTART                 80100000
        #define                NKLEN                01B00000
        #define                RAMSTART                  81F00000
        #define                RAMLEN                02100000

ELSE ;IMGFLASH

         #define       NKSTART      9CB00000    因为我在settings中的builder option中选上了最后一项
                                                        所以IMGFLASH = 1,所以肯定这段定义有效
         #define           NKLEN        01B00000
         #define           RAMSTART     81F00000
        #define           RAMLEN       02100000

ENDIF ;IMGFLASH
;--------------------------------------------------------------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这两段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NK          $(NKSTART)  $(NKLEN)     RAMIMAGE
    RAM         $(RAMSTART) $(RAMLEN)    RAM

; Reserve ZBANK virtual block (No physical memory
; is required to back this virtual range).
;
    ZBANK                965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NFIG

    AUTOSIZE=ON
    KERNELFIXUPS=ON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N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FF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IF IMGFLASH                      //这里定义ROMSTART = 9CB00000
    ROMSTART = 9CB00000
    ROMSIZE  = 01B00000
    ROMWIDTH = 16
ELSE
    AUTOSIZE = ON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没找到跟其他的BSP中config.bib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编译内核sysgen报错
还没报具体的错误: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网友:
指到FLASH?你的FLASH能够像RAM一样跑程序?

网友:
没有内存吗?

现有的文件系统支持NOR 吗?比如 RAM文件系统,
没有做过,仅仅猜测。

网友:
具体的报错如下:
Unfilled ROM holes (address, length):一个没定义的ROM洞???
82ef9008     4088   820b9008     4088   82ef000c     4084   8246d010     4080
82efb010     4080   821af010     4080   82eba010     4080   82eb6010     4080
8249f028     4056   83040030     4048   82d8b030     4048   820c3038     4040
81f4e040     4032   82fda040     4032   82e6c040     4032   82eee058     4008
82f91058     4008   8228d058     4008   81f51060     4000   82f97060     4000
82ed1068     3992   8254b078     3976   82546078     3976   81f46080     3968
82f79080     3968   82523088     3960   82f7f088     3960   82f75088     3960
82f77088     3960   82548088     3960   82174090     3952   822cf090     3952
82e68098     3944   821a40a0     3936   822530a0     3936   82ef70a0     3936
82f7c0a0     3936   82c150a4     3932   820090a4     3932   830ad0b8     3912
822d20b8     3912   822360c0     3904   821fa0d0     3888   822e80d0     3888
830330d0     3888   82ef60d0     3888   82f720e0     3872   8303b0e0     3872
82f900e0     3872   82f380e0     3872   82f6a0ec     3860   8254f0f0     3856
8224e0f0     3856   81f4b0f8     3848   820dc0f8     3848   820b8100     3840
821da108     3832   825c0138     3784   82ddc140     3776   82534140     3776
826cc144     3772   8300e148     3768   82bb316c     3732   82f7b16c     3732
82519174     3724   82f5d180     3712   82dd1190     3696   821df198     3688
825041b0     3664   8228b1b8     3656   821b01e4     3612   82cd81f8     3592
82f5e1f8     3592   82d41210     3568   830aa244     3516   8216f270     3472
83032274     3468   822d127c     3460   82ed0294     3436   8303a29c     3428
82f5c2a0     3424   82bae2ac     3412   822aa2c8     3384   820082e8     3352
82ef82ec     3348   82ef32ec     3348   82d75308     3320   822e7318     3304
8250231c     3300   82214320     3296   820fc324     3292   82330324     3292
82f63324     3292   8262232c     3284   82fd933c     3268   8253e340     3264
82eb5358     3240   8215f36c     3220   821f9384     3196   82eb9388     3192
82c30388     3192   81f48394     3180   82eb0398     3176   822f83bc     3140
823b13bc     3140   82c913bc     3140   825453d4     3116   830653d8     3112
827e7418     3048   8222e418     3048   8254a424     3036   82829430     3024
826f1438     3016   821aa438     3016   82fdb480     2944   8227749c     2916
83041bbc     1092   82dcbc4c      948   81f4dc98      872   82eb8ce4      796
82fbfd00      768   82efafd8       40   82d36fe8       24   82722fec       20
8250eff0       16   821b4ff4       12   82d8aff4       12   821eeff4       12
82f7eff8        8   821adff8        8   82242ff8        8   822c8ff8        8
82173ff8        8   82d42ff8        8   82191ff8        8   8280dff8        8
82543ff8        8   81fd2ff8        8   82eebff8        8   8261bff8        8
82fb0ff8        8   82ff9ff8        8   82fd8ff8        8   82213ff8        8
82eedff8        8   82233ff8        8   82217ff8        8   82eceff8        8
822f3ff8        8   821c0ff8        8   8244fff8        8   83042ff8        8
82cd4ff8        8   82610ff8        8   8225dff8        8   8224dff8        8
82eddff8        8   8245eff8        8   8225aff8        8   82554ff8        8
82819ff8        8   82e1eff8        8   821ecff8        8   82dd0ff8        8
820d8ff8        8   8265fff8        8   82fa9ff8        8   82105ff8        8
82f2aff8        8   82ba5ff8        8   826eaffc        4   822cdffc        4
82f71ffc        4   822fdffc        4   82d83ffc        4   82f74ffc        4
82496ffc        4   8252fffc        4   82dc9ffc        4   820c6ffc        4
82c97ffc        4   82f8fffc        4   82310ffc        4   82f96ffc        4
826b1ffc        4   826f2ffc        4   82476ffc        4   83038ffc        4
8251dffc        4   82657ffc        4   82560ffc        4   83039ffc        4
82ee8ffc        4   825b1ffc        4   82ef5ffc        4   82182ffc        4
823b9ffc        4   82f0affc        4   82e0dffc        4   82243ffc        4
821acffc        4   82d89ffc        4   82f83ffc        4   821c8ffc        4
820c2ffc        4   825c4ffc        4   82dceffc        4   82f95ffc        4
82514ffc        4   82f8dffc        4   82f22ffc        4   8265dffc        4
8302cffc        4   8300cffc        4   820c1ffc        4   82e63ffc        4
82177ffc        4   82404ffc        4   82d3affc        4   82e67ffc        4
82235ffc        4   821a0ffc        4   82d90ffc        4   82224ffc        4
total space 429876 in 224 ranges
Writing C:\WINCE500\PBWorkspaces\SMDK270Test\RelDir\SMDKPXA270_ARMV4I_Release\NK.bin向NK.bin写的时候出错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两个错误
驱动器C中的卷没有标签
卷的序列号是AC2D-DB30
C:\WINCE500\PBWorkspaces\SMDK270Test\RelDir\SMDKPXA270_ARMV4I_Release 的目录
2009-06-05  17:05        24,743,059 NK.bin
2009-06-05  17:05        24,743,059 NK.bin
               1 个文件     24,743,059 字节
               0 个目录  4,929,306,624 可用字节
BLDDEMO: SMDK270Test build complete.

SMDK270Test - 2 error(s), 66 warning(s)

如果把所有9CB00000改成80100000就不会报错,但是我是想把FLASH的虚拟地址写到配置文件中
而且很多BSP都是这么写的啊!!
FLASH的虚拟起始地址是9CA0_0000 , +100000是根据80100000来的(8000_0000是SDRAM的虚拟起始地址 + 100000是EBOOT和其他文件的大小)

网友:
如下:
; Memory Map
; ----------
;
; 8000.0000 -+
;            | Bootloader Stack (64KB)
; 8001.0000 -+
;            | Bootloader RAM (64KB)
; 8002.0000 -+
;            | Bootloader Code (256KB)
; 8006.0000 -+
;            | GAP (reserved for future)
; 800F.F000 -+
;            | ARGS (4KB)
; 8010.0000 -+
;            |
;            | OS (NK) Code (48MB)
;            |
; 8310.0000 -+   **auto-size**
;            |
;            | OS (NK) RAM (15MB)
;            |
; 8400.0000 -+
;

IF IMGFLASH !

  #define NK_START      80100000
  #define NK_SIZE       01A00000
  #define NKRAM_START   83100000
  #define NKRAM_SIZE    00F00000    ;

ELSE ;IMGFLASH

  #define NK_START      9CA80000
  #define NK_SIZE       01A00000    ;
  #define NKRAM_START   83100000
  #define NKRAM_SIZE    00F00000    ;

ENDIF ;IMGFLASH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RSVD        80000000         000FF000        RESERVED
    ARGS        800FF000         00001000        RESERVED
IF IMGFLASH !
    NK          80100000     1A00000      RAMIMAGE
    RAM         83100000      F00000       RAM
ELSE
    NK          9CA80000     1A00000      RAMIMAGE
    RAM         83100000      F00000       RAM
ENDIF

; Reserve ZBANK virtual block (No physical memory
; is required to back this virtual range).
;
    ZBANK       965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IF IMGFLASH
    ROMSTART = 9CA80000
    ROMSIZE  = 01A00000
    ROMWIDTH = 32
ELSE
    AUTOSIZE = ON
ENDIF

    KERNELFIXUPS=ON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N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FF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网友:
mark 结贴,我以前也改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