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50平台上使用imaging API显示PNG,PNG透明部分显示白色

楼主:
重新发帖!
开发平台:Platform Builder5.0, EVC4+SP4
硬件平台:urbetter公司2440和2450硬件平台

问题:定制系统时,添加Still Image Decoders下的JPG Decoder和PNG Decoder后,MFC开发应用程序,利用API对JPG,PNG的支持来显示JPG,PNG,当在为2440定制系统上运行时,JPG,PNG的显示都没有问题,程序运行良好,但是同样的程序在为2450定制的系统上运行时,PNG显示就不正常,但是同时JPG的解码却又没有问题。应用程序是一样的,并且定制系统中必要的组件都已经添加。主要就是支持MFC,JPG Decoder和PNG Decoder。
    没有出错信息,显示“不正常”,就是指PNG的透明区域显示是白色,似乎解码的问题,但是PNG DECODER已经添进了系统,IMAGING也不需要其他的组件啊,只要PNG DECODER就可以了,在2440上解码后,PNG透明的显示正常,但在2450上显示就有问题

附PNG,JPG解码的代码:
    HRSRC hRsrc;
    hRsrc  = Fin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MAKEINTRESOURCE(nResoure), _T("PNG"));
    if (hRsrc == NULL)
return;

    DWORD dwsize = Sizeof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hRsrc);
    HGLOBAL hg  = Loa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hRsrc);
    LPSTR lp    = (LPSTR)LockResource(hg);
    HDC  hdc    = pDC->GetSafeHdc();

    IImagingFactory    *pImageFactory2 = NULL;
    IImage            *pImage2 = NULL;
    if (SUCCEEDED(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HRESULT hResult = 0;

    if (SUCCEEDED(hResult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eFactory2)))
{
hResult = 0;

//if (SUCCEEDED(hResult = (pImageFactory->CreateImageFromBuffer(lp, dwsize, DISPOSAL_NONE, &pImage))))
if ((pImageFactory2->CreateImageFromBuffer(lp, dwsize, DISPOSAL_NONE, &pImage2)) == S_OK)
{
ImageInfo imgInf;
pImage2->GetImageInfo(&imgInf);
rect.right  = rect.left + imgInf.Width;
rect.bottom = rect.top  + imgInf.Height;

pImage2->Draw(hdc, &rect, NULL);
pImage2->Release();
}
else
AfxMessageBox(_T("CreateImageFromBuffer"));
                pImageFactory2->Release();
}
else
Afx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if (hResult == REGDB_E_CLASSNOTREG)
AfxMessageBox(_T("REGDB_E_CLASSNOTREG"));

        CoUninitialize();
    }

    DeleteObject(hRsrc);

   很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啊,现在觉得问题,没有办法下手,按道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我让别人也定制了个系统,结果是一样PNG透明位置显示白色,很是奇怪。在2440上也是我自己定制的系统,没有问题,但在2450上还是我定制的系统就有问题,费解啊!
  明确一点,在WINCE5。0上,IMAGING肯定是可以用的,2440和2450除了换了个驱动BSP之外和重新定制系统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差异啊,JPG为什么显示又是正常,不过JPG中不透明。
  2450的驱动会影响到PNG解码,似乎也不会啊?

网友:
顶哈,问题待解决,考虑绕过去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算了,过几天就揭贴,没分的可以来拣分了,反正分数要给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在我们的机器上运行看看。

先谢谢啦,不过似乎问题还是在于组件加少了一个Alphablend API
也谢谢91program
daifeijin把问题解决了,哈哈

网友:
帮忙顶一下,顺便拣分!!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在我们的机器上运行看看。

网友:
帮不了LZ,没有S3C2450

网友:
呵呵……好像把Alphablend API加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