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WinCE6.0/6410 定置WinCE内核时,LCD屏的大小(如:2.7寸,3.5寸,7寸, 320X240, 800X480)在什么地方设置

楼主:
VS2005/WinCE6.0/6410 定置WinCE内核时,LCD屏的大小(如:2.7寸,3.5寸,7寸, 320X240, 800X480)在什么地方设置?

是在BSP中直接改代码吗?

网友:
看看 .C文件,我LCD初始化的时候就放在.c里面的

网友A:
Please see this file: BSP_CFG.h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see this file: BSP_CFG.h

我看了下,我的BSO里BSP_CFG.h没有对LCD的进行定义的代码。

是否在DISPLAY\inc里面?

网友:
从LCD初始化的代码开始看,哪里涉及到屏的尺寸等设置就在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