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开发环境如何构建

楼主:
现在我只有vs2005.
我下载的windows embedded ce 6都在线安装的,并且安装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用VisualStudio和platform builder来开发。

我应该安装哪些东西呢。步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楼的方法是最保险的。
我就想不通,开发工具为什么会在线安装?那至少也是6G.

可以选择安装,vs2005可以只装vc++部分,然后装其他的时候就会只装对应的部分,譬如wince6.0只需要部分cab即可。

网友:
说的真详细啊; 跟顶下。

网友:
按照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5/27/4219567.aspx或者http://hi.baidu.com/ch_ff/blog/item/7488ee9578638b19d31b7006.html的安装顺序,保证你能安装成功。我就是按照这个装的,不过很慢的。如果没有安装盘的情况下,也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
VisualStudio 和platform builder在安装时没有明确的顺序。但装platform builder 时要注意选上ARMV4I.
上面两者都装好后,运行VisualStudio 新建项目时就可看到智能设备了(wince系统)。再通过platform builder定制自已的wince内核系统,建立系统,下载nk到目标板,导出sdk。再安装这个SDK可以与vs2005联机调试程序了.

网友:
我在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msi的时候的提示

..please install any that are missing...

visual studio 2005
visual studio 2005 service pack 1
windows embedded ce 6.0 tools

网友:
虚拟的话可装个DEVICE 5.0 EMULATOR,但是可能前提是要求装Platform Builder.

网友:
这个是有顺序的:
1、VS2005
2、PB
3、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msi

网友B:
安装不上,什么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上,什么提示呢?

我安装vs2005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wei\桌面\TM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是不是网速问题
 建议用迅雷或电驴下载完整的安装包,这样也方便以后安装。

网友:
在它下载好: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msi之后,
安装提示:
..please install any that are missing...

at least one cpu from windows embedded ce 6.0

网友:
我没有板子,有什么虚拟的好东东吗。

大家是怎么搭建环境的?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安装的:
1. 安装Visual Studio 2005
WINCE6.0作为Visual studio 2005的一个插件,必须首先安装VS2005。
2. 安装VS2005 SP1补丁
根据安装的VS2005的语言版本下载并安装相应的SP1补丁,比如
中文版SP1补丁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bb4a75ab-e2d4-4c96-b39d-37baf6b5b1dc

英文版SP1补丁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en&FamilyID=bb4a75ab-e2d4-4c96-b39d-37baf6b5b1dc
『说明』请注意,完整安装过程需要耗费较长时间。
3. 安装WINCE6.0
如果使用WINCE6.0 180天试用版可以到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mbedded/eval/trial.mspx

注册一个密匙并在线安装WINCE6.0,安装速度视网速而定,如果网速不好,可以到网上找离线安装包下载。
安装时注意在选择bsp时选上ARMV4l。
4. 安装WINCE6.0 SP1补丁
下载并安装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Service Pack 1.msi,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bf0dc0e3-8575-4860-a8e3-290adf242678&displaylang=en
5. 安装WINCE6.0 R2
在线安装WINCE6.0 R2,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f41fc7c1-f0f4-4fd6-9366-b61e0ab59565&DisplayLang=en

也可以从网上找离线安装包下载后安装。
6. 给WINCE6.0打补丁
按照时间顺序打补丁,补丁从2007年年底开始。
注意6410必须打上08年1月的补丁WinCEPB60-080131-2008M01-Armv4I.msi,否则会编译失败,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7e6b7640-2c49-4de7-858d-e8c8b604820e&DisplayLang=en
7. 升级.NET Cmpact Framwork3.5
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e3821449-3c6b-42f1-9fd9-0041345b3385&DisplayLang=en

8.VS2005: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安装完Visual Studio 2005之后,应该首先安装VS 2005 SP1,然后再安装PB 6.0。毕竟PB是作为一个插件出现在VS 2005中的,接下来还需要安装PB 6.0 SP1,可以在微软网站上下载,下载地址为: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BF0DC0E3-8575-4860-A8E3-290ADF242678&displaylang=en

网友A:
11楼的方法是最保险的。
我就想不通,开发工具为什么会在线安装?那至少也是6G.

网友:
另外我怀疑你下载的不是完整的wince6.0.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也出现过  没解决

网友:
我就是用VS2005做开发,用Windows Mobile 6.0作为虚拟环境,对应于WINCE6.0。
下面说说我的搭建步骤,绝对好用。
1 安装ActiveSync4.5   这个我有中文破解版,也可以下载微软的中文版
2 安装VS2005  如果你只用VC的话,可以将VB,C#,等勾掉,否则会占用很大的磁盘空间
3 安装VS2005 SP1 这个可以去微软官方下,但要注意选择语言种类,安装这个最变态了。
它需要留出超过6G的空间,这么大的安装空间是在安装过程中需要的,实际安装完了也就2G多。
我第一次安装时留了4G,结果剩余空间不足,建议楼主一定要留足6G。如果C盘不够。
可以用分区工具,为C盘加点空间。上述软件一定要安系统盘,因为编程时大多调用系统文件,
以免以后产生莫名其妙的错误。
4 安装.NET Compact Frameword 2.0 SP1 我是去微软下载的
5 安装 Windows Mobile 5 Pocket PC SDK和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Image(CHS)注意语言的选择,微软下载软件的时候
,是可以选择语言种类的。否则你写出的程序,将无法显示汉字。
6 安装PB5.0。我是公司的安装盘。
OK,够详细了吧?我就是在这个虚拟环境下学习的。
编写完的程序,直接在虚拟环境下运行。而且还可以用ActiveSync连接虚拟机。
与硬件环境基本相同。是没有嵌入式设备学习的非常好的方法。
我也一直在这么用。
至于用法,欢迎楼主交流。共同学习。
我也是菜鸟,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已经说的够详细了。

网友:
补充:安装PB5的时候,可以安装到别的盘。但只改盘符就可以了。比如把C改为D。不要改其他路径。注意选择ARMV4I,可以勾去X86等。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_767 的回复:
现在我只有vs2005.
我下载的windows embedded ce 6都在线安装的,并且安装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用VisualStudio和platform builder来开发。

我应该安装哪些东西呢。步骤是什么?

安装完vs2005后要装它的sp1,至于windows embedded ce 6,微软提供的可以认为是一个下载包,里面是很多个cab文件,如果网速不快,可以参考http://ing.cnblogs.com/group/topic/772/,只要改最后的文件名,就可以下不同的cab。然后装PB(sp1),emulator,visual emulator device,然后windows embedded ce6.0r2,然后给vs2005打补丁(打到08年12月份就够用了),很磨机。注意装windows embedded ce6.0时一定把WINCE600文件夹装在根目录上,不然不能定制OS。。。

网友:
我没有人遇到过装完PB后不能定制OS的啊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churenxh/archive/2009/11/09/4788589.aspx
我安装的文档

网友:
这个安装是有顺序的,VS2005->VS2005 SP1->PB6.0-PB6.0 SP1

网友:
? Install the following software in order
– Visual Studio 2005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 (if applicable)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required if PB 6.0 Tools have been installed)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Cumulative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7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2008 QFE M01 to M09

网友:
不过现在R3也出来了,想用的话,可以加上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