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关于sd卡的项目
具体要求是:1:通过pc机将有用的数据存到sd卡里
            2:通过单片机将其读出

遇到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个地址开始是有用数据,不知道pc会把文件从哪个地址开始存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
其实我就是用windows存一个bmp格式的图片在里面,只存这一个文件。它会是什么文件系统?

还有就是我只是要用单片机读出这个图片,是否必须实现文件系统?因为用单片机实现个为文件系统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要看用的是什么文件系统吧?

网友:
PC机常见无非Windows/Linux了,你的单片机需要实现两个关键点:
1. SD卡的读写控制,这是基本,必须对SD卡协议很了解。不过大部分单片机都有对应的开源代码可参考的。
2. 文件系统的支持。比如fat32,ext2之类的,这些是解决了“不知道从哪个地址开始是有用数据,不知道pc会把文件从哪个地址开始存”的问题。

网友:
先把SD卡驱动做好,然后在应用程序中把你的BMP图片存到一个目录下,之后读就行了。
SD卡的驱动里规定哪些是可以存储区域就行了,只要你把图片存到这片区域就成。

网友:
pc写SD卡时候根据文件系统(windows xp系统大都用 Fat32)的格式将文件写入SD卡,主要会修改Fat 表中东西,
文件在SD卡中的存放并不一定是连续的,是以簇为最小单位存储的。
如果需要在单片机中读出数据,也必须根据文件系统的特点将地址计算出来,这个必须要熟悉该文件系统,
你在单片机中或许不许要实现文件系统,但是你必须熟悉该文件系统,才能根据Fat表的内容将文件系统读出。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赐教

结贴!!!

网友:
是的,sd卡可以当flash用,如果只是mcu自己对sd卡操作,只要知道存储位置和大小就行了
但pc机想存文件到sd卡,然后在让mcu读,如果用读卡器的话,肯定牵扯到fs了,你再用mcu读的时候肯定也得根据这个fs的协议来读,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存在哪了。除非你在pc机上实现sd卡的驱动,不过pc操作系统还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