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410的摄像头驱动和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
初学者求教:

我想在应用程序中响应中断来获得摄像头采集的图像数据,根据SMDK6410的摄像头驱动,在其函数InterruptInitialize()中做了如下事情创建了一个跟中断g_CamIrq_C相关联的CaptureEvent: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CamIrq_C, sizeof(UINT32), &g_CamSysIntr_C, sizeof(UINT32), NULL);
Capture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InterruptInitialize(g_CamSysIntr_C, CaptureEvent, NULL, 0);

之后,在DWORD WINAPI CameraCaptureThread(void)中使用WaitForSingleObject(CaptureEvent, INFINITE);来处理中断。

那么我想问的是:
1.如果我通过CAM_IOControl()将这个CaptureEvent的值传给应用程序,那么在应用程序中能不能使用这个值来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并处理中断?
2.读摄像头传来的图像数据就需要缓存的地址,同样的,如果通过CAM_IOControl()将在驱动程序中分配的缓存的指针(是虚拟地址,不是物理地址)传给应用程序,那么在应用程序中是不是能访问这个地址?

总之我想的是,在应用程序中通过CAM_IOControl获得中断事件和摄像头缓存地址,然后在应用程序中干驱动程序里的CameraCaptureThread()函数干的事……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行。

望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嗯,想法不错。只用过directshow。首先你得加载到驱动句柄。

网友:
就是因为SMDK6410里面那个驱动是DShow的,而我想直接拿到数据,所以才改他那个驱动。
现在把pdd和mdd全去掉了,在流接口函数里面直接调用他原来的程序的s3c6410_camera.cpp里面的函数。
但是对于中断处理线程函数不知道该怎么改一改来让应用程序知道有数据来了。

网友:
顶起,继续发问…………

网友:
不好意思,我前面的回复多回了个“不”,在驱动中用VirtualAllocCopyEx 这个函数得到的虚拟地址是可以使用的,用VirtualCopy这个函数好像不行

网友:
wince下的两个例子
DSHOW\CAMERA\CAMERAAPP
BASEOS\DRIVERS\CAMERA\CAMERAAPP

个人觉得还是按规则办事通用性比较好

网友:
.读摄像头传来的图像数据就需要缓存的地址,同样的,如果通过CAM_IOControl()将在驱动程序中分配的缓存的指针(是虚拟地址,不是物理地址)传给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中是不可以访问这个地址的

网友:
网上找了个相关的示例看了看……应该可以。谢谢回帖(回帖人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