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豆浆机 微机原理课程设计

楼主:
谁有全自动豆浆机的微机原理课程设计,帮帮忙!

网友:
直接找厂家要一个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豆浆机的,家用型,商用型都有的,楼上(冰峰菩提) 说的差不多,还有很多细节问题,如:上电先要检测一下有没有水;打浆过程中还得注意电机的转速调节,不然容易溢出,煮浆工艺也要注意,豆浆没煮熟是有毒的。
说起来还真容易,但要做个豆浆机远没有这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顶下!

怎么每个帖子都能看到你“友情帮顶”!

网友:
不一定是产品,说不定 就是在试验箱上模拟实现呢,呵呵

网友:
好象是51的产品

网友B:
应该不复杂,主要就是时钟,温度传感器,控制电阻丝加热和电机启停,蜂鸣器提醒。
主要流程应该是上电后开始加热并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水温,水温达到一定值控制电机启动,根据设定时间控制电机旋转时间,当然还可以设定电机分几段时间进行工作,粉碎完成后继续加热到定值然后维持这个温度直到豆浆熟,然后断电并用蜂鸣器提示豆浆做好

网友:
这东西还用微机了,一个51单片机都绰绰有余,然后在需要温度传感器,继电器,电机。加热用电阻丝等等
做个实验室实验应该比较简单
产品主要是工程化和低成本比较有难度

网友:
有一个懒汉!懒汉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再鄙视一下,飘过。当然,不反对其它人将懒汉替换为小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复杂,主要就是时钟,温度传感器,控制电阻丝加热和电机启停,蜂鸣器提醒。
主要流程应该是上电后开始加热并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水温,水温达到一定值控制电机启动,根据设定时间控制电机旋转时间,当然还可以设定电机分几段时间进行工作,粉碎完成后继续加热到定值然后维持这个温度直到豆浆熟,然后断电并用蜂鸣器提示豆浆做好

跟我家用的豆浆机功能很一致啊,看来还得关注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复杂,主要就是时钟,温度传感器,控制电阻丝加热和电机启停,蜂鸣器提醒。
主要流程应该是上电后开始加热并通过温度传感器检测水温,水温达到一定值控制电机启动,根据设定时间控制电机旋转时间,当然还可以设定电机分几段时间进行工作,粉碎完成后继续加热到定值然后维持这个温度直到豆浆熟,然后断电并用蜂鸣器提示豆浆做好

说得很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