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C机之间串口通信怎么连

楼主:
两台PC机之间串口通信,只要连下串口线就行了吗?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数据,两边都是用的调试助手,配置也都一样

网友:
你看一下端口设置是否正确(查看设备管理器确定用的是COMX),设置相同的波特率再试试,应该就是这么通讯的。

网友A:
pc串口,2、3交叉,5-5。
先2、3回环检查每个串口是否好的
别用的是直连电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串口,2、3交叉,5-5。
先2、3回环检查每个串口是否好的
别用的是直连电缆吧。

串口线两端都是9针母插头,线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串口,2、3交叉,5-5。
先2、3回环检查每个串口是否好的
别用的是直连电缆吧。

串口线两端都是9针母插头,线有问题吗?

IO脚别弄错了,要交叉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串口,2、3交叉,5-5。
先2、3回环检查每个串口是否好的
别用的是直连电缆吧。

串口线两端都是9针母插头,线有问题吗?

万用表量一下两头的2、3。
你要用的是2、3交叉

网友:
2种串口线,

一种是直连的,

一种是交叉的,

你应该买交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种串口线,

一种是直连的,

一种是交叉的,

你应该买交叉的;

什么叫直连、交叉?两PC连接应该用哪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种串口线,

一种是直连的,

一种是交叉的,

你应该买交叉的;

什么叫直连、交叉?两PC连接应该用哪种啊

有俩数据脚,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A输入脚应该连得B输出脚 A输出脚应该连B输入脚,所以如果要买交叉的,输入输出线要交叉,明白了吗?

网友:
谁能贴张图来看看嘛 这两种线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估计LZ用的是直连线吧,得用交叉线

网友:
其中一个PC使用两头都是母口的串口线,另外一个PC使用一公一母的串口线,保证其中一根串口线是交叉线,另外一根是直连线。OK!

网友:
串口线分交叉和直通的,你要用交叉线才可以。

网友:
就是两台电脑的发送和接受线是相反的,这样才能通信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