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和DNW串口工具的区别

楼主:
一个简单的串口通信实验:先通过串口发送一行字符串“hell,please input your char:”到pc机上,然后用户在PC键盘上随意按下键值,开发板在串口读取这个键值,并且将所读取到的键值回发给PC机显示。PC端我用超级终端和DNW串口工具都试了一次,但结果却不一样。
使用超级终端的时候:上面显示了“hell,please input your char:”然后我再在PC键盘上按键,没有反应。
使用DNW的时候:上面显示了“hell,please input your char:”然后我在PC键盘上按了一个键"k",在dnw上就显示了"k"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超级终端是种很粗糙的串口工具,就没有实现键盘输入回显。建议你还是用DNW.

网友:
超级终端默认不回显本地字符。
要在属性,设置,ASCII码设置里选中本地回显

网友:
发板接收键值,再把键值重新发回给PC机
sorry,我理解错了。
那就要看开发板上的软件如何处理串口数据,接收键值时是否需要判断结束符。超级终端默认不发送回车符。

网友:
我想说的是: 在PC键盘上按下键,然后把这个键值通过串口传送给开发板,开发板接收键值,再把键值重新发回给PC机。
如果在超级终端的属性设置的ASCII码设置里选中本地回显后 , 就不用开发板了,脱离了开发板 也可以在PC机键盘上按键然后显示在超级终端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