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Bank3 虚拟地址

楼主(2010-04-03):
s3c2410 Bank3 虚拟地址
小弟最近在写一个串口驱动,用到一个寄存器,其物理地址为0x18000000,也就是bank3的基地址,据我所知,linux 2.6中要读些该寄存器不可直接使用这个物理地址,它的虚拟地址是多少呢?之前调用了ioremap(08000000,1),但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知这样做究竟是否正确,还尝试了phys_to_virt(0x18000000),系统直接崩溃了,这个函数和ioremap得到的虚拟地址不同,为什么会是这样?到底分别在什么场合使用呢?百思不得其解,特来向诸位大大请教!
linux
寄存器

网友A:
没弄过LINUX, 帮顶下。
MARK,期待弄过的高人。

网友B(2010-06-07):
phys_to_virt(0x18000000)肯定不对,这个是求内核逻辑地址的,
外设物理地址0x18000000, 应该用ioremap(0x18000000, 4)得虚拟地址,并且应该用特定的接口函数来读写这个虚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