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中DM9000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
RT,平台是2440+wince5.0,现在想在eboot中通过以太网下载映像,在网上找了DM9000中的代码,把iobase修改了下,读取ID正确,然后经过下面配置后:

        /* set the internal PHY power-on, GPIOs normal */
        WRITE_REG1(0x1f, 0x0); /* GPR (reg_1Fh)bit GPIO0=0 pre-activate PHY */
        DM9000_Delay(200000000);

        /* do a software reset */
        WRITE_REG1(0x0, 3); /* NCR (reg_00h) bit[0] RST=1 & Loopback=1, reset on */
        DM9000_Delay(200000000);

        WRITE_REG1(0x0, 3); /* NCR (reg_00h) bit[0] RST=1 & Loopback=1, reset on */
        DM9000_Delay(200000000);

        /* I/O mode */
        DM9000_iomode = READ_REG1(0xfe) >> 6; /* ISR bit7:6 keeps I/O mode */

        //Add by lihao
        WRITE_REG1(0x1e,(1<<0));
        WRITE_REG1(0x1f,0x0);
        //Add end

        /* Program operating register */
        WRITE_REG1(0x0, 0);
        WRITE_REG1(0x02, 0); /* TX Polling clear */
        WRITE_REG1(0x2f, 0); /* Special Mode */
        WRITE_REG1(0x01, 0x2c); /* clear TX status */
        WRITE_REG1(0xfe, 0x0f); /* Clear interrupt status */

        /* Set address filter table */
        dm9000_hash_table(MacAddr);

        /* Activate DM9000A/DM9010 */
        WRITE_REG1(0x05, 0x30 | 1); /* Discard long packet and CRC error packets*//* RX enable */
        WRITE_REG1(0xff, 0x80);  /* Enable SRAM automatically return */

        RETAILMSG(1, (TEXT("<>DM9000DBG_Init: wait link.\r\n")));

        /* wait link ok */
        while(1)
        {
                //RETAILMSG(1, (TEXT("<>DM9000DBG_Init: READ_REG1(0x01) = 0x%x!\r\n"),READ_REG1(0x01)));
                if(READ_REG1(0x01) & 0x40)
                        break;
                DM9000_Delay(200000000);
        }

        RETAILMSG(1, (TEXT("<>DM9000DBG_Init: link ok!!!.\r\n")));

不知道哪位兄弟做过这方面的,给点意见··

网友:
从串口的信息来看,一直没有连接上,也就是直显示到“RETAILMSG(1, (TEXT("<>DM9000DBG_Init: wait link.\r\n")));”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Cb5ocJ4v2GFTl6gNQx4KiEvV回帖是一种美德!0wNWDADrz6L0kqoK8SVJ2g5h
==========================
介+绍:

HvfgaH51x3siozB0iWmvFNaG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Cb5ocJ4v2GFTl6gNQx4KiEvV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7J1KrpHVYW9TR7LyFNha8OTS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在eboot中dm9000的中断产生没有?然后按照驱动中ndis接口的写法,读取相关寄存器!我没有调过eboot下的,不过驱动那的我调试好了!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试了下,读取ID和初始化都过去了,但是在调用EbootInitEtherTransport()函数的时候,串口信息如下:

Starting auto-download ...
DM9000 Mac Address: 12:34:56:78:9A:BC
<>Probe:DM9000 is Detected

GPCR=113,GPR=8.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successful.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92.168.100.3.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5.255.255.0.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BA244039612'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
GPCR=113,GPR=88.
。。。。。。。。。。。。。
从代码中可以找到这个提示信息的位置:
PUBLIC DWORD
DM9000DBG_IsReceivedPacket(void)
{
        USHORT event;
        BOOL   r = FALSE;

        //event = IOREAD(IO_ISQ);
        event = READ_REG1(0x00f0);
        event = READ_REG1(0x00f0);
        if (event == 0x01)
        {
                r = bIsPacket = TRUE;
        }
        else
        {
                bIsPacket = FALSE;
        }

        //event >1 ,Error status then reset
        if (event > 0x01)
        {
                //WRITE_REG1(0x00ff,0x80);        //stip int
                //WRITE_REG1(0x00fe,0x0f);        //clear isr
                WRITE_REG1(0x00fe,0x80);        //clear isr
                WRITE_REG1(0x0005,0x00);
                DBGMSG("Recieve packet error. Reset()\r\n");
                //WRITE_REG1(0x0000,1);
                //uDelay(200);
                //Reset();
                //WRITE_REG1(0x0000,0);
                //WRITE_REG1(0x00ff,0x0083);
                //WRITE_REG1(0x0005,0x0001);
                while(1)
                {
                        if(Reset() && Init(stMacAddr))
                                        break;
                }
        }
        return(r ? INTR_TYPE_RX : 0);
}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在eboot中dm9000的中断产生没有?然后按照驱动中ndis接口的写法,读取相关寄存器!我没有调过eboot下的,不过驱动那的我调试好了!

eboot下用中断很麻烦,一般不用中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修改了IOBASE,然后添加到EBOOT中,串口出现如下信息:

DM9000 Mac Address: 20:04:09:18:00:07
<>Probe:DM9000 is Detected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successful.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92.168.100.3.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5.255.255.0.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BA24407'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C跟板子用网线直连(已经证实在CE下面是可以连接的),但是在PC的Device boot name下面一直看不到设备的名称!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好久不用网络下载了。
楼主再确认一下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EBOOT中的IP跟WinCE系统的IP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以前经常有人只设置了系统的IP地址。

另外,建议把防火墙杀毒软件都关掉。
实在不行,用抓包工具看看到底有没有发出来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我在Mini2440中用作网络KITL的驱动。没有做任何改动。在启动中probe失败。
log如下……

是在代码中修改还是在注册表中修改啊?没有看到原始值的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有的,只是没有完善而已......中断向量表可以放C语言的。

网友:
顶起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有新进展了,现在可以显示设备名称了,之前是因为没有初始化bank,自己是在看跟踪OAL层的代码看到的,添加到eboot中:

static void InitBankConfig(void)
{
        volatile MEMreg *s2440Mem = (MEMreg *)MEMCTRL_BASE;
        s2440Mem->rBANKCON1 &= ~(3<<13);
        s2440Mem->rBANKCON1 |= (1<<13);

        s2440Mem->rBANKCON1 &= ~(3<<4);
        s2440Mem->rBANKCON1 |= (2<<4);
}

能显示设备名称,但是还是不能下载NK,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也都关了,但是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用网络下载了。
楼主再确认一下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EBOOT中的IP跟WinCE系统的IP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以前经常有人只设置了系统的IP地址。

另外,建议把防火墙杀毒软件都关掉。
实在不行,用抓包工具看看到底有没有发出来数据。

板子的网络设置是:
192.168.100.3
255.255.255.0
PC端的网络设置是:
192.168.100.5
255.255.255.0

这个应该在同一个网段的吧,还有就是这个DM9000的驱动在我家开发板上是可以用的,只改了CS,其他的都没有动,所以我觉得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但是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我在Mini2440中用作网络KITL的驱动。没有做任何改动。在启动中probe失败。
log如下:
::: DM9000DBG_Init
DM9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1. IoBase:0xA7000300. membase: 0x19000300!
::: DM9000 Probe()
VENDOR ID Error
ERROR: KITL call to pfnInit failed

我是新手,问一下针对平台修改应该如何改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BOOT中一般好像都没用中断。

你下载这个试试看,在2410上验证过的,你根据自己的平台修改一下后看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242562

我在Mini2440中用作网络KITL的驱动。没有做任何改动。在启动中probe失败。
log如下:
::: DM9000DBG_Init
……

没有读取到ID,只要是片选CS根据自己的硬件平台来改动,也就是要修改IOBASE;

网友:
串口信息如下:
DM9000 Mac Address: 00:60:6E:56:35:AB
<>Probe:DM9000 is Detected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successful.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192.168.100.3.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5.255.255.0.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BA244013739'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B中能够显示设备名称,但是AttachDevice的时候就是下载不了NK.bin,求助····

网友:
connectivity options里面设置对了吗?
Active target device里面选择了没有?

网友:
首先感谢sunrain_hj大侠的关注,
DownLoader:
Ethernet

Transport:
Ethernet

Debugger:
KdStub
在DeviceBootName中也显示出设备的名称。

工程的Build Options在下列选项中打钩: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Enable Full Kernel Mode;
Enable Kernel Debugger(大与不打都不行)
Enable KITL;

网友:
PB里可以显示出设备名称,说明板子发送给PC的数据是可以收到的,但是PC发给板子的数据却没有收到,还没有查到有什么原因···

网友:
Debugger:
KdStub 选成NONE,

编译选项中只选择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其他几个都去掉。

建议这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bugger:
KdStub 选成NONE,

编译选项中只选择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其他几个都去掉。

建议这么试一下。

恩,好的,我试下,我就是用的你的那个DM9000的下载,然后在友善之臂的开发板上就可以下载nk,但是在公司就是不行,真是超级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和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一直没有解决,楼主如果解决了贴出来学习学习。

恩,一定,不然以后又有人走弯路了···

网友B:
那个代码肯定是可以用的,在很多板子上都验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代码肯定是可以用的,在很多板子上都验证过了。

恩,是的,我在开发板上也验证过,但是在公司的板子上就是这么诡异的,已经排除硬件问题,因为在CE下面是可以用的;可能就是在设置的问题上,可能有些细节没有注意,但是又影响结果,所以想集思广益,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bp
顶啊顶啊
RY
顶啊顶啊
z0顶。。。。。起来!

网友:
eboot.bib文件是这样的: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DRV_GLB  8C020000  00001000  RESERVED
        SCRATCH  8C021000  00005000  RESERVED
        RAM      8C026000  00006000  RAM
        STACK    8C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C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C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c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但是每次在向0x8c201000地址拷贝数据的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
总算又有点进展了,现在可以通信了,但是下载几个record就死在那里了,下面是串口信息:

Starting auto-download ...
INFO: Probe: DM9000 is detected.

DM9000: MAC Address: 20:4:9:18:0:7
initialize Ethernet controller successful.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3.35.89.85.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5.255.255.0.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BA24407'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3.35.89.85 Port 0400   Dest IP 3.35.89.84 Port 0859
EthDown::TFTPD_OPEN::boot.bin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EbootInitEtherTransport Successful!

TFTP link[0]: State:0, DestAddr.wPort: 0, SrcAddr.wPort: 0
TFTP link[1]: State:3, DestAddr.wPort: 2137, SrcAddr.wPort: 1024
TftpReceiver, port: 0x0000D403, wkp: 0x0000D403

TFTP link[0]: State:0, DestAddr.wPort: 0, SrcAddr.wPort: 0
TFTP link[1]: State:3, DestAddr.wPort: 2137, SrcAddr.wPort: 1024
TftpReceiver, port: 0x0000D403, wkp: 0x0000D403

<>OEMMultiBINNotify::pInfo->dwNumRegions = 1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C200000  Length=0x19E02E4
DownloadImage RecAddr: 0x8C200000,RecLen:  0x4,RecChk:  0x1EB

DownloadImage RecAddr: 0x8C200040,RecLen:  0x8,RecChk:  0x3F5

DownloadImage RecAddr: 0x8C200048,RecLen:  0x4,RecChk:  0x239

DownloadImage RecAddr: 0x8C201000,RecLen:  0x40000,RecChk:  0x1984708

追踪代码,是在DownloadImage函数中的下列代码中:

                // read records (start with address, length, and checksum)
                while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Addr)
                        &&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Len)
                        && OEMReadData (sizeof (DWORD), (LPBYTE) &dwRecChk)) {

                        RETAILMSG(1, (_T("DownloadImage RecAddr: 0x%x,RecLen:  0x%x,RecChk:  0x%x\r\n"), dwRecAddr,dwRecLen,dwRecChk));

                        // check for last record
                        if (!dwRecAddr && !dwRecChk)
                        {
                                // if this is the kernel region, update launch address
                                if (IsKernelRegion(dwImageStart, dwImageLength))
                                {
                                        RETAILMSG(1, (_T("test!\r\n"), dwImageStart));
                                        *pdwImageStart  = dwImageStart;
                                        *pdwImageLength = dwImageLength;
                                        *pdwLaunchAddr  = dwRecLen;

                                        RETAILMSG(1, (_T("dwImageStart : 0x%x\r\n"), dwImageStart));
                                        RETAILMSG(1, (_T("dwImageLength: 0x%x\r\n"), dwImageLength));
                                        RETAILMSG(1, (_T("LaunchAddr   : 0x%x\r\n"), dwRecLen));
                                }
/*
                                // write to flash if it's flash image
                                if (fIsFlash) {
                                        // finish the flash erase
                                        if (!OEMFinishEraseFlash ()) {
                                                HALT (BLERR_FLASH_ERASE);
                                                return FALSE;
                                        }
                                        // Before writing the image to flash, optionally check the image signature.
                                        if (g_pOEMCheckSignature)
                                        {
                                                if (!g_pOEMCheckSignature(dwImageStart, g_dwROMOffset, *pdwLaunchAddr, TRUE))
                                                        HALT(BLERR_WHQL_SIGNATURE);
                                        }
                                }
*/
                                // On to the next (possible) BIN file...
                                break;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希望sunrain_hjb大侠看看··

网友:
你看看EBOOT.bib里面的 ROMOFFSET设置多少,是不是映像下载时写入的地址不对.

网友F:
帮顶,以前一直没调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顶,以前一直没调通

是的啊,感觉网络这块网上的资源很少的啊!

网友:
我过去在盟石科技调试网口的经验,供大家参考,当然,大家说过的我就不说了。什么IOBase,IP地址我就不说了,我说点别的。
1. DM9000 not found!
   有可能芯片没焊好;还有一种可能,买的芯片是坏的,我们经常遇到,通常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2. 下载过程中出现Link down,下载过程中中断
    一般原因都是芯片坏的,直接换芯片
3. 上面两项都没问题,串口能出: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但VS2005始终连不上,Sniffer嗅探探测不到发给PC机网卡的数据包,但网口显示已连接。
    可能1:PC机上有无线网卡+有线网卡,产生冲突
    可能2:CE设备和PC机IP不在一个网段
    可能3:我们遇到过的一种情况:CPU与物理层芯片的16条数据线有两条短路。
以上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后来者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