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共用同一个时钟

楼主:
两个STC单片机共用一个有源晶振提供时钟,该怎么接入是XTAL1还是XTAL2?

网友A:
接XTAL1(输入)

网友:
把STC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引脚悬空放在电路板子上上电,再分别给这两个引脚 5v 12MHz的信号激励,测试结果发现,单片机在XTAL1接入输入的时候才会工作,而另外一种情况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XTAL1(输入)

接XTAL1(输入)

网友:
接输入脚,输出脚悬空

网友:
stc我用过,不过没用过同一个时钟,

stc的手册都写得不明白,

还是打一个电话给厂家问问吧,

stc太弱了

网友:
感觉应该接输入,不过我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
接XTAL1输入端即可。

网友:
应该是XTAL1吧,不过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
顶一下,别人讲得多,不如自己看一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