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I2C传输问题

楼主:
我用89C51访问24C02无反应.
24C02时钟接P1.7,数据接P1.6,A0 A1 A2接地

执行函数:I2C_Write(0xA0,0x01,0);I2C_Read(0xA1,0x01,&c);都直接返回0

24C02.H

#ifndef __24C02_H__
#define __24C02_H__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long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endif

#define I2C_TIMEOUT        255
#define CTRL_BASE_ADDR_I2C 0x90
#define I2C_CLK_PIN        7
#define I2C_DATA_PIN 6

//Extern Function
bit I2C_Read(uint I2C_Addr,uint Byte_Addr,uchar *c);
bit I2C_Write(uint I2C_Addr,uint Byte_Addr,uchar dat);

//Internal Function
void I2CSend(uchar dat);
uchar I2CRecv();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ACK();
void I2C_NOACK();
bit  I2C_CHK_ACK();

#endif

24C02.C

#include "24C02.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CLK_I2C = CTRL_BASE_ADDR_I2C^I2C_CLK_PIN;
sbit SDATA_I2C = CTRL_BASE_ADDR_I2C^I2C_DATA_PIN;
bit  I2CACK;

void I2C_Start()
{
        SCLK_I2C = 0;
        SDATA_I2C = 1;
        _nop_();
        SCLK_I2C = 1;
        Nop4();
        SDATA_I2C = 0;
        Nop4();
        SCLK_I2C = 0;
        _nop_();
}

void I2C_Stop()
{
        SCLK_I2C = 0;
        SDATA_I2C = 0;
        _nop_();
        SCLK_I2C = 1;
        Nop4();
        SDATA_I2C = 1;
        Nop4();
}

void I2C_ACK()
{
        SDATA_I2C = 0;
        Nop4();
        SCLK_I2C = 1;
        Nop4();
        SCLK_I2C = 0;
        _nop_();
        _nop_();
}

void I2C_NOACK()
{
        SDATA_I2C = 1;
        Nop4();
        SCLK_I2C = 1;
        Nop4();
        SCLK_I2C = 0;
        _nop_();
        _nop_();
}

bit I2C_Read(uint I2C_Addr,uint Byte_Addr,uchar *c)
{
        I2C_Start();

        I2CSend(I2C_Addr & 0xFE);
        if(!I2CACK) return 0;
        I2CSend(Byte_Addr);
        if(!I2CACK) return 0;

        I2C_Start();
        I2CSend(I2C_Addr | 0x01);

        *c = I2CRecv();
        I2C_NOACK();

        I2C_Stop();
}

bit I2C_Write(uint I2C_Addr,uint Byte_Addr,uchar dat)
{
        I2C_Start();

        I2CSend(I2C_Addr & 0xFE);
        if(!I2CACK) return 0;

        I2CSend(Byte_Addr);
        if(!I2CACK) return 0;

        I2CSend(dat);
        if(!I2CACK) return 0;

        I2C_Stop();
        return 1;
}

bit  I2C_CHK_ACK()
{
        bit bStatus = 1;
        ulong iTimeout = I2C_TIMEOUT;

        SCLK_I2C = 0;
        SDATA_I2C = 1;
        Nop4();
        SCLK_I2C = 1;
        Nop4();
        while(SDATA_I2C)
        {
                iTimeout--;
                if(!iTimeout)
                {
                         I2C_Stop();
                        bStatus = 0;
                        return bStatus;
                }
        }
        SCLK_I2C = 0;
        _nop_();
        return bStatus;
}

void I2CSend(uchar dat)
{
        uchar i=8;
        while(i--)
        {
                SDATA_I2C = (bit)(dat & (0x01<<(i-1)));
                _nop_();
                _nop_();
                SCLK_I2C = 1;
                Nop4();
                SCLK_I2C = 0;
        }
        _nop_();
        _nop_();
        I2CACK = I2C_CHK_ACK();
        _nop_();
}

uchar I2CRecv()
{
        uchar temp = 0x00;
        uchar i = 8;

        SCLK_I2C = 0;
        SDATA_I2C = 1;
        while(i--)
        {
                SCLK_I2C = 0;
                Nop4();
                SCLK_I2C = 1;
                _nop_();
                _nop_();
                temp |= ((uchar)(SDATA_I2C )<< (i-1));
                _nop_();
                _nop_();
        }

        return temp;
}

网友:
补充一点:
  我是用Proteus仿真的.89C51时钟为24MHz

网友:
Proteus有一个IIC的接收端模拟控件

LZ可以先把你的IIC口连到上面,看你的S,P等等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
24M时钟,最好就那些延时的地方都稍微加大一点。。呵呵,不过我对Proteus一直不放心。。。

网友:
我在proteus上面也仿真过这个,邮箱地址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
怎么能加高分呢

网友:
我在上传中,帮忙两个都发下,谢谢
yuchongjike@163.com;
amethystyu@msic.com.cn

网友:
能否帮忙看下程序方面是否有问题.(咱先不管时钟多少).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I2C的程序,从书上也找了一个I2C的程序都不行.
不知道和Proteus里面的24C02的属性设置是否有关(我是直接把元件拖出来就用的.).

网友:
延时加长点,看一下

网友:
命令:
Write(0xA0,0x00,'T');
Write(0xA0,0x01,'E');
Write(0xA0,0x02,'S');
Write(0xA0,0x03,'T');
Write(0xA0,0x10,'O');
Write(0xA0,0x11,'K');
用Proteus的I2C窗口查看:
S A0 N 00 N 54 N P
S A0 N 01 N 45 N P
S A0 N 02 N 53 N P
S A0 N 03 N 54 N P
S A0 N 10 N 4F N P
S A0 N 11 N 4B N P
查看I2C的内容均为FF.

这里的N说的是没有应答?????24C02没应答????

网友:
还有没其它的办法?

网友:
I2C只要完全按照时序来 一般没什么问题, 下面是个PIC上的程序,调试成功的。
/****************************************************/
/*杭州晶控电子有限公司        */
/*http://www.hificat.com       */
/*EEPROM读写演示程序        */
/*目标器件:PIC16F877A        */
/*晶振:4.0MHZ                   */
/*编译环境:MPLAB V7.51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
数据定义
****************************************************************************/
#define address  0xa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OP_READ 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
#define OP_WRITE 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
端口定义
****************************************************************************/
#define SCL RB4
#define SDA RB5
#define SCLIO TRISB4
#define SDAIO TRISB5
/****************************************************************************
共阴LED段码表
****************************************************************************/
const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100;i++)
       {;}
}

/****************************************************************************
函数功能:开始信号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tart()
{
   SDA=1;
   nop();
   SCL=1;
   nop();nop();nop();nop();nop();
   SDA=0;
   nop();nop();nop();nop();nop();
   SCL=0;
   nop();nop();
}

/****************************************************************************
函数功能:停止信号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stop()
{
   SDA=0;
   nop();
   SCL=1;
   nop();nop();nop();nop();nop();
   SDA=1;
   nop();nop();nop();nop();
}

/****************************************************************************
函数功能: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shin()
{
   unsigned char i,read_data;
   for(i=0;i<8;i++)
   {  nop();nop();nop();
      SCL=1;
      nop();nop();
      read_data<<=1;
      if(SDA == 1)
          read_data=read_data+1;
      nop();
      SCL=0;
   }
   return(read_data);
}

/****************************************************************************
函数功能:向EEPROM写数据
入口参数:write_data
出口参数:ack_bit
****************************************************************************/
bit shout(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ck_bit;
for(i = 0; i < 8; i++)
{
  if(write_data&0x80)
             SDA=1;
        else
             SDA=0;
  nop();
        SCL = 1;
        nop();nop();nop();nop();nop();
  SCL = 0;
        nop();
  write_data <<= 1;
}
    nop();nop();
SDA = 1;
    nop();nop();
SCL = 1;
    nop();nop();nop();
ack_bit = SDA;   // 读取应答
SCL = 0;
    nop();nop();
return ack_bit;   // 返回AT24Cxx应答位
}

/****************************************************************************
函数功能:向指定地址写数据
入口参数:addr,write_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start();
shout(OP_WRITE);
shout(addr);
    SDAIO = 0;                              //在写入数据前SDA应设置为输出
shout(write_data);
stop();
delay();
}

/****************************************************************************
函数功能:向指定地址读数据
入口参数:random_addr
出口参数: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read_random(unsigned char random_addr)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start();
shout(OP_WRITE);
shout(random_addr);
    start();
shout(OP_READ);
    SDAIO = 1;                              //读取数据前SDA应设置为输入
read_data = shin();
stop();
return(read_data);
}

/****************************************************************************
函数功能: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
{

    TRISA=0X00;                            //设置A口全为输出
    PORTC=table[k/1000];                   //显示千位
    PORTA=0xEF;
    delay();
    PORTC=table[k/100%10];                 //显示百位
    PORTA=0xDF;
    delay();

    PORTC=table[k/10%10];                  //显示十位
    PORTA=0xFB;
    delay();
    PORTC=table[k%10];                     //显示个位
    PORTA=0xF7;
    delay();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eepromdata;
   TRISB=0X00;
   OPTION&=~(1<<7);                       //设置RB口内部上拉电阻有效
   TRISC=0X00;
   PORTB=0X00;
   PORTC=0xff;
   TRISA=0X00;

   eepromdata=0;
   write_byte(0x01,0x55);                //向0x01地址写入0x55(85)的数据
   delay();
   write_byte(0x02,0xaa);                //向0x02地址写入0xAA(170)的数据
   delay();
   eepromdata=read_random(0x02);         // 读取其中一个地址内的数据来验证
   while(1)
     {
      display(eepromdata);
      }
  }

网友:
已发送到两个邮箱了,查收~~~

网友:
感谢beyongmind大哥.已经好了.
偶在比对一下执行过程,还是要找出原程序的问题.

网友:
你再看一下时序图,在每次用完后是否保证信号的下次有效性。

网友:
bit I2C_Read(uint I2C_Addr,uint Byte_Addr,uchar *c)
{
    I2C_Start();

    I2CSend(I2C_Addr & 0xFE);

读的话 地址的方向位  应该 置1,  你置0了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