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如何弹出另一窗口界面???

楼主(2009-10-22):
evc 如何弹出另一窗口界面???
各位大侠,我想在一个界面上按一个按钮,弹出另一界面,请问应该使用什么函数去调用产生另一个界面呢?
如何

网友A:
要是非模式的话,就用Create();

网友B:
如果是同一应用中的两个不同界面,使用LS所说的方法就OK了
如果是不同的应用,需要创建进程的方法的打开

网友C:
另一个界面是对话框吗?要是对话框的话,声明个对象,然后调用DoModal()就行了~

网友D:
我不想用DoModal啊。另一种非模式的,刚刚有在试,谢谢哦

网友E:
直接creat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