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进不了main

楼主:
我用Keil写了一个Hello程序,然后进入仿真,可是断点却进不了main,我在startup.s里面看到有执行main的跳转,有没有人了解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单看你的描述很难判断啊,你有没有单步试一下,把情况现象说明一下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
我在Disassembly里看到程序一直在一个地方死循环
0x0000007C  E2522010  SUBS      R2,R2,#0x00000010
0x00000080  28A10078  STMCSIA   R1!,{R3-R6}
0x00000084  8AFFFFFC  BHI       0x0000007C
就在这边,然后当减到0后又跳到其之前的程序,再进入到这边
哪位大侠帮帮忙,我调的快哭了都

网友:
上代码吧
光说现象很难分析出来的

网友:
代码不知道怎么上呀,main函数都到不了,难道上startup.s?

网友:
写的很简单了呀,就只有startup.s和main函数,再删就没了,关键是仿真时在main入口的断点都不停

网友:
工程属性里有一个选项,是仿真的时候直接执行到main

网友:
哪一个?现在是工程开始执行,却连main入口都没停,也不知道是在哪运行

网友:
别着急,估计是跳转有了问题。

网友:
那你就不用main这个名字不就好了吗?
用Main试试,然后在初始化之后跳转的时候 ,跳转到Main里面去?

网友:
我买的JTAG口是20pin,板子上的是10pin,这3个月我就是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进了main,进了IRQ(但没出来过),进了SWI。进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
另外,你keil的工程设置对不对,JTAG的驱动装没装。。。你还是直接找一个能用的工程,试试,然后对比一下里面的设置。
他能正常的跳转到程序的入口地址吗?是汇编的那个,不是说的main。在ads里面需要设置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image中的 入口函数所在obj文件和段名。

网友:
main(void)
{
    TI = 1;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网友:
别写hello了,写一个while(1);吧。肯定可以过去的。
printf在keil里有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ARM还需要设备内存空间的地址和范围才行。不然是运行不了的。

网友:
结帖送散分了

网友:
异常向量表

网友:
最新CAX/EDA/CFD/GIS/光学/化工/液压软件资源网

阳光软件园

所有软件资料都随时更新,急需软件可以去看看,基本上能找到你想要的!

2forall.w147.91kweb.com

zhangqg.51.net

cax2one.3322.org

e-mail:
even2one@vip.sina.com;even2one@sohu.com;even2one@tom.com

将以上任意链接连接起来输入IE 窗口即可进入网站

下面是一部分软件,更多软件在我们的软件列表,如需要请到列表中去找!

ACTRAN v12.0 Win32_64-ISO 1CD

Agilent.IC-Cap.v2008-ISO 1CD

AMESim/AMESet R9 1DVD(液压传动系统高级建模与仿真环境)

AnyCASTING.v2.4-ISO 1CD

ASAP 9CD(正版光源库)

Aspen ONE v7.2-ISO 1DVD

AutoForm R2 Plus v4.4 Final-ISO 1DVD

AutoPlant 3D v2.01 1CD(中文版)

AutoPlant 2004 1CD(中文版)

AVL.Boost Suite v5.11 1CD

AVL CRUISE v2010.0.2-ISO 1CD

AVL.FIRE.v2010.0-ISO 1DVD

AVL.SWIFT.v3.1.1-ISO 1CD

B&K PULSE v12.5-ISO 2CD(振动分析软件)

CAESAR II 5.2-ISO 1DVD(完全版,管道应力分析软件)

CAM-TOOL v4.0-ISO 1DVD(简/繁体中文版)

CarSim v8.02-ISO 1CD

CFDRC v2008-ISO 1CD

Code-V 9.5-ISO 1CD

CFturbo v8.13 1CD

Design Data SDS/2 v7.025 1CD

Deform.2D/3D.v10.0-ISO 1CD

Drillbench Suite v5.1 1CD(钻井作业设计及规划软件)

Drillbench Cemcalc v3.9 1CD(动态固井设计分析软件)

ESI.SysWeld.2010.v12.0.Win32_64-ISO-ISO 1DVD

ESI Welding Simulation Suite(PAM-Assembly+Weld Planner) 2010.0 1DVD
ETA.VPG.v3.3.WiNNT2K 1CD(完全破解版)

FE-SAFE v5.4.04-ISO 1CD

Flow3D 9.32-ISO 1CD

Fraunhofer.SCAI.MpCCI.v4.0 1DVD

FRI Tray Rating 1.0(美国精馏公司开发的化工软件,可用于塔板

(筛板, 浮阀)的严格的水力学计算)

GT-Suite v7.0 & Update Build4-ISO 1DVD(发动机模拟分析软件)

HTFS.Software.v7.1-ISO 1DVD

HTRI Exchanger Suite v6.0-ISO 1CD

HydroComp.NavCad.2009.v9.05 1CD

HydroComp Propcad 2005 Full 1CD
HydroComp PropExpert 2005 Full 1CD

HyperMILL v2009.1 Multilanguage-ISO 1DVD

iMOLD v2009-ISO  1CD(solidworks专用模具设计软件)

Intergraph PDS v8.00-ISO 2CD

JMatPro v6.1 1CD(材料性能模拟软件)

LensVIEW 2003.1-ISO 1CD

LightTools.v7.0-ISO 1DVD(光学软件)

LMS Raynoise v3.0 1CD(大型声场模拟软件系统)

MAGMASOFT v4.4-ISO 1CD(完全破解版,铸造仿真软件)

Maxsurf v13.01-ISO 1CD(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和建造软件)

MIDAS GTS v2.5.1 1CD

NUMECA Fine v8.72 1CD

OLGA v7.0-ISO 1CD

OSLO Premium v6.44 1CD(光学软件)

Petrel v2009.1-ISO 1CD

Phoenics 2009-ISO 1CD

Pipeline Studio v3.2.7.5-ISO 1CD

Plaxis v8.5 pro  1CD

ProCAST 2010.0-ISO 1CD(全模块最新完全版)

PSS/E v32.03-ISO 1CD

PTV VISSIM v4.3-ISO

PVElite v2010 Build 100813 Full-ISO 1CD

PVTSim v19.0-ISO 1CD

ReflectorCAD 1.5(ASAP的配套软件,专门用于车灯灯罩设计)

RSoft Photonics CAD Suite v7.1-ISO 1CD

ShipConstructor 2008 R2-ISO 1CD

Simpack v8.8.03-ISO 1CD

SIMSCI.Pro/II v9.0-ISO 1CD(流程模拟程序)

Space-E 4.3 1CD(简体中文版)

Stoner Pipeline Simulator(SPS) v9.7.2-ISO 1CD

Sysnoise v5.6.WinNT2k 2CD(噪声分析软件)

TruckSim v8.01-ISO 1CD

TracePro v7.04-ISO 1CD(光学机构仿真软件)

Ucam v8.5.1 Win32 1CD

VANTAGE PDMS v12.0 SP6-ISO 1DVD

VMGSim v6.0.17 1CD

Winsim.Design.II.v9.31 Working 1CD

WorkNC G3 v20.06-ISO 1CD(多语言版)

ZEMAX v2009.06.09 1CD

华铸CAE 8.0

压力容器计算软件SW6-1998 v7.0 1CD

1-Latest crack software ftp download
cad/cam/cae/eda/optical crack ftp download software

Part of Software
----------------------------------------------------------------------
Do not put any replies here. WE will not check any replies here on the forum.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r want to get more software list ,please go

2forall.w147.91kweb.com

cax2one.3322.org

zhangqg.51.net

e-mail:
even2one@vip.sina.com;even2one@sohu.com;even2one@tom.com

AUTOFORM V4.1.1 ISO 1CD
SURFWARE.SURFCAM.V2007
GIBBSCAM.2007 V8.9
DP.Technology.ESPRIT.2008.Plus 1CD
MOLDPLUS_METRIC_V9.2_FOR_MASTERCAM X2
MASTERCAM_X3_v12
solidcam_v2008 FOR SOLIDWORK
icam.compost.v17
JETCAM EXPERT V15.6
AMADA_CNCKAD v9.5
IMOLD 2008 FOR SOLIDWORKS
CGTECH.VERICUT.V6.3
Space-E v4.6 _ISO 1CD
K-MOLD V9.5
CIMATRON_ELITE_V8.5_ISO
MISSLER.TOPSOLID.2007 6.8 dvd
Nemetschek.PlanDesign.2006.Multilanguage
DEPOCAM 2006
SOLIDWORKS V2008 with sp1 ISO DVD for win 32bit for 64bit
TEKSOFT_CAMWORKS_V2008 ISO 1CD
VERO MACHINING STRATEGIST 8.027
Tebis cad cam v3.4 R1 WinNT2k
Sescoi.WorkNC_v18.2 WinNT2k
Amiable.FlexiSIGN.Family.Pro.v8.0
Allplan v2006.1 *MULTiLANGUAGE* (c)NUMETSCHEK
Open.Mind.HyperCAD.2006.2 MULTILANGUAGE
Open.Mind.hyperMILL_V9.7
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0
DELCAM_ARTCAM_PRO_v2008
POWERMILL V9.0 ISO (c) DELCAM with Pmpost 1CD
DELCAM.POWERSHAPE.V8.08 ISO 1CD
DELCAM.COPYCAD.V8.0 1CD
VERO_VISI-SERIES_V15(c) VERO SOFTWARE
EDS I-DEAS V6 *ISO* (c) Siemense
PTC.PRO.ENGINEER.WILDFIRE.V3.0 M100 ISO DVD
Autodesk_autocad_2010
INNOVMETRIC_POLYWORKS_V10
RAINDROP_GEOMAGIC_STUDIO_V10.0 ISO
EDS.SOLID.EDGE.V100 DVD
ESI SysWeld 2007-ISO 1DVD
UNIGRAPHICS.NX.V6.02_ISO
DASSAULT SYSTEMES CATIA P3 V6R2009 *ISO* (c) DASSAULT SYSTEMES
DELCAM_FEATURECAM_2007
CADMEISTER V2.1
Intergraph Plant Design System(PDS)v07.00.00.15
AVL Cruise v2008
Visual Modflow 4.1

MOLDFLOW PLASTICS ADVISOR v7.3 1CD
MOLDFLOW.PLASTIC.INSIGHT.V6.1_ISO
Rebis.AutoPlant.v2007
CAMsoft ChemOffice ULTRA 2008
BENTLEY PlantSpace Design Series v8
Acecad_StruCAD v12 1CD
REIUSA_Staad_Pro_V8i
CSI.SAP2000.V12.0
CSI.ETABS.Nonlinear.v9.5.ISO
CSI.SAFE.V12.0
CHIEF.ARCHITECT.V11.RETAIL
ADAPTSOFT.ADAPT.PT.V8.0

LICOM_SYSTEMS_ALPHACAM_V2007
TEKLA_XSTEEL_STRUCTURES_V13 1CD
FORTEN 2000.V1.90 1CD
sds/2 Data.Design.System.Suite.V7.0.35.Multilanguage
ArchiCAD v11 *INTERNATIONAL* (c) GraphiSoft
RoboBAT_Robot_Millennium_v20_Multilanguage DVD

ZEMAX _EE 2009
ASAP v8.0 (c) Breault Research Organization
Optical.Research.Associates.LightTools.v6.0
LucidShape.v1.2
essential macleod V6.0
gPROMS.ModelBuilder.v3.15
OPTIS OptisWorks Studio 2007
Code-V 9.5
BeamPROP.v8.0s.Fullwave.v6.0.Winall

AspenTech.Aspen.Engineering.Suite.v7
ASPENTECH.ASPEN.PIMS.V7 ISO 1CD
INVENSYS_SIMSCI_PROII_V8.2
PAM-STAMP 2G 2007
HKS_ABAQUS_V6.81 FOR WIN &Linux and 64bit
ALTAIR.HYPERWORKS.V9.0 SR1
ADINA_SYSTEM_V8.5
MSC.PATRAN.V2007
MSC.ADAMS.2007.R2
MSC.NASTRAN.V2007
ANSYS.V12
APTECH.GAUSS.v7.0.10.4056
ESI.ProCAST.2009(c) ESI Group
Star-CD V4.04 (c) CD-Adapco
sysnoise 5.6
MAGMAsoft v4.4
anycast v2.43
flow-3d v9.3
Dynaform.5.6 (C)ETA
CAESAR II 5.1
COMSOL_FEMLAB_V3.5_ISO

ETA.VPG.v3.3 WiNNT2K
Ls-Dyna V971
ansa_v12.21
FLUENT_V6.3
FLUENT_FLOWLAB_V1.2.10
FLUENT_AIRPAK_V2.1.12
Fluent.Gambit.v2.3.6 WiNNT2K

PROTEUS.ENGINEERING.MAESTRO.V8.7.6
PROTEUS.ENGINEERING.FASTSHIP.V6.1.29
Seakeeper v9.52 for Maxsurf
Span v9.52 for Maxsurf
Workshop pro v9.52 for Maxsurf
FORMSYS.MAXSURF.V12.04
Tribon M3 (c) Tribon Solutions
ShipConstructor 2006_R2
PTC.CADDS 5i REVISION 12
Optegra 8 (C) Ptc
Autoship v9.1
ShipConstructor 2006

Accelrys.Materials.Studio.v3.4
Pointwise.Gridgen.v16.0

CST_MICROWAVE_STUDIO V2009
MICROWAVE.OFFICE.V2009
FABMASTER V8G3
Agilent RFDE 2007
Agilent ICCAP 2008
Agilent EMS 2009
Agilent SystemVue 2008
FLOMERICS.FLOTHERM.V7.1
CoventorWare2004 ISO 1CD
GC-PowerStation 7.35 GraphiCode
cadence_finale_v6.1
cti_valor_genesis 9.2B
Saber_vY-2008
genflex v01.03.a2
PCBNAVIGATOR v5.1
synopsys.hspice_vY-2008
Pulsonix_V4.0
TanneL_L_Edit Pro V 11.0
AGILENT.ADVANCED.DESIGN.SYSTEM.2008
Ansoft Designer V3.5
HFSS V11.1 (c) ANSOFT ISO
Mentor.Graphics.PADS.PCB.Design.2007
SEMulator3D-MEMulator 2007
CADENCE ALLEGRO(R) SPB RELEASE 16.0
ZUKEN CADSTAR 11.0
EAGLEWARE.GENESYS.V2007
CAM350.v9.5 (c) DownStream Technologies
ANSOFT.MAXWELL.V12.1 ISO
Feko v5.4
Xilinx.EDK.v9.1 DVD
Synopsys_Saber 2007
Altium Designer 8.1
SYNOPSYS.FPGA 8.5
ManiaBarco Ucam v8.1
ZUKEN_CR5000.BOARD.DEGISN.V10.0
Cadenas.Partsolution.v8.1.Multilanguage
Hyper Lynx 8.0 (c) MENTOR GRAPHICS ISO 1CD
Cadence_finale_V6.1 ISO 2CD
Altium.P-CAD2006.With.SP1 ISO 1CD
CADENCE.IC.DESIGN.V6.1 ISO 5CD
HsimPlus Y2008.06 (C) Synopsys
CosmosScope_X (C)Synopsys
Systemview_2008
Cadence.OrCad.v16
Cadence IUS V8.2
Cadence EMGR V6.1
Cadence IFV v6.1
Cadence SPMN v6.1
Cadence ET V6.2
Cadence RCv.71
Cadence IPCM v6.2
Cadence ADW V15.7
Cadence ETS V6.2 2
Cadence RCC V7.1
Cadence IUS V6.1
Cadence ETS V7.1
Cadence AMSD V6.11
Cadence ANLS V7.1
Cadence IXE31 V5.1
Cadence ASSURA V3.17
Cadence RCV V7.1
Cadence TSI V6.1
Cadence RET V17
Cadence CCD V7.1
Cadence EXT V6.2
Cadence CONFRML V7.1
Cadence FINALE V7.1
Cadence MMSIM V6.2
Cadence SEV V4.1
Cadence NEOCELL V3.4
Cadence CVD V12
Cadence NEOCKT V3.3
Cadence SOC V7.1
Cadence PAS V3.1
Cadence IES20 V6.1
Cadence PVS V6.1
Cadence PROPLUS V6.1
Synplicity_Synplify_Premier_Ver_9.01
Mentor.Graphics.AMS.V2007.
Mentor.Graphics.EXP.v2007
Mentor.Graphics.FPGA.Advantage.v8.0
Mentor.Graphics.DMS.V2007.Linux
Mentor.Graphics.ADTB.V2.0.Linux
Mentor.Graphics.AMS.V2007.Linux
Mentor.Graphics.Capital.Capture.V2007
Mentor.Graphics.IC.Flow.V2007
Mentor.Graphics.DMS.V2007
Mentor.Graphics.BST.V2007.Linux.DVD
Mentor.Graphics.EXP.V2007.Linux.DVD
Mentor.Graphics.IND.v2007.DVD
Mentor.Graphics.PADS.v2007
Mentor.Graphics.Board.Station.Flow.2007.DVD
Mentor.Graphics.Expedition.Suite.V2007.DVD

...
Do not put any replies here. WE will not check any replies here on the forum.

网友A(2011-12-26):
我的也遇到KEIL进不到main里面,是C运行库没有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