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人在wince5.0下把2440超频到533MHz吗?

楼主:
如题,我超了一下具体步骤:
1.设置了boot中的初始化,及内核中的初始化部分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5

     ldr r0,=MPLLCON
     ldr r1,=((118<<12)+(2<<4)+1)  ;Fin=16MHz,Fout=533MHz

注:手册上有错误。

2.其他写FCLK的地方都改掉了。

芯片型号:S3C2440A-40
core电压:1.35V

结果:
使用CPU测试软件:dbench_arm得到的分数只有原来400mhz时的1/3。

网友:
是不是S3C2440A-40只能跑400不能跑533?

网友:
这个最好是问问三星的人,DATASHEET上写的是稳定的频率,实际上CPU也许可以跑更高的频率,至于到底能跑到多少,以及稳定性,基本上只有三星的人才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