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sSetEntryProperties不能把我的参数设置到新建的entry

楼主:
最近一直在跳sim700的自动拨号上网,遇到个问题。就是在用RasSetEntryProperties建立我的entry的时候,有些参数不知到怎么就设置不对,

        wcscpy(RasEntry.szLocalPhoneNumber, __PHONE_NUMBER__);
        wcscpy(RasEntry.szDeviceType, RASDT_Modem);
        wcscpy(RasEntry.szDeviceName, __DEVICE_NAME__);

        DevConfig.wHeader = 0x30; // 0×00(L:2)
        DevConfig.wWaitForCreditCardSec = 0x0;// 0×02(L:2),
        DevConfig.wCancelTimeOut = 0x78; // 0×04(L:2),
        DevConfig.wReserved1 = 0x0; // 0×06(L:2),
        DevConfig.bFlowControl = 0x0; // 0×08(L:1),
        DevConfig.bWaitForDialTone = 0x1; // 0×09(L:1),
        DevConfig.wReserved2 = 0x0; // 0×0A(L:2),
        //DevConfig.uBaudRate = 0x0004b00; // 0×0C(L:4),
        DevConfig.uBaudRate = 0x1c200; // 0×0C(L:4),
        DevConfig.wTerminal = 0x0; // 0×10(L:2),
        DevConfig.bDataBits = 0x8; // 0×12(L:1),
        DevConfig.bStopBits = 0x0; // 0×13(L:1),
        DevConfig.wParity = 0x0; // 0×14(L:2),
        wcscpy(DevConfig.wszAtCmd, _T("+CGDCONT=1,\"IP\",\"CMNET\""));

        ret=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 szName, &RasEntry, sizeof(RasEntry),
                          /*pDevConfig*/(BYTE *)&DevConfig, cbDevConfig);
上面的code 执行完后,能在控制面板里的network and dial_up connections里创建一个entry的图标,但是在看这个entry
的属性的时候,发现有些参数的设置还是原来的,比如说我设置的波特率,还有加的at命令("+CGDCONT=1,\"IP\",\"CMNET\"")),都没有变化;函数的返回值也都对,实在是不明白,想听听大侠们的看法,我查了好久也没什么进展。大侠们有空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
控制面板中拨号是和注册表有关的,你这样仅仅是设置了RasSetEntryProperties并没有改变注册表相关的数据,建议你在看看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