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wince6平台,鼠标移动时屏幕闪烁

楼主:
6410+wince6平台

刚更换成1024*600的高分辨屏,24位色,发现鼠标移动时,屏幕闪烁相当厉害!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希望各位大虾能提供一些帮助,谢谢!

网友:
嘿嘿,我的4.3寸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友情帮顶了。

网友:
感谢gooogleman的友情帮顶,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
运行程序闪不闪,如果闪的话降低颜色或刷新频率。

网友:
运行程序肯定会闪的,因为开机之后一动鼠标就回闪
非常闪。

头都闪晕了^-^

网友:
用图像双缓冲方法试试

网友:
http://www.mcuzone.com/bbs/dispbbs.asp?boardid=7&id=7180
此帖能一解楼主的疑惑。呵呵

网友:
出黑线还是不行啊。
换个别人的试试。显示驱动太复杂了。

网友:
我把刷新频率降低,屏幕就不会花了,
但是刷新频率降低了,谁都知道会是什么效果了吧!

可能是我的VCLK没有配置好,
慢慢配吧

希望各位多多提供帮助啊

网友:
这么高分辨率的屏还是用16位色吧,不然总线带宽不够的话屏会闪
你的问题应该还是时序的问题,用示波器测下,hv模式的话计算下时序对不对

网友:
VCLK是有上限的。

网友:
hv模式 是什么模式呢

网友:
楼主透露一下具体怎么解决的

网友:
hv模式不就是hsync,vsync模式吗,还有de模式

网友:
这个问题己经解决过了。你放大点的视频如720*480 的,闪得更厉害。呵呵。出资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