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困惑

楼主:
     学习单片机后,如果要做什么项目,是不是也要学习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呢?具体的问题用具体的传感器。
还有就是PLC和单片机有关系嘛?
    刚学完简单的单片机。也就是定时器, 键盘,AD/DA, 数码管等。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大家帮帮我。

网友:
单片机主要是跟外围电路配合,完成相应的功能。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单片机可能是其中一部分,要完成这个系统的话需要很多硬件的配合。如果有环境,还是做些项目,这样你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止是单片机方面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小项目啊,自己按照要求去买些硬件自己做,这样你的硬件和软件能力都得到锻炼

网友:
尽量做些 毕业设计 或者一些不错的设计。 当然如果有小项目做,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传感器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传感器一般都比较简单,大部分都是供电后,读取其对应的开关动作(对应着电流 或者电压),也有些传感器 采用总线读取数据,比如DS18B20

楼主可以接着用DS18B20做做测温,并用1602作为温度显示,或者采用更好的128*64LCD作为温度显示,
等这套系统做完,估计,你又提升一大步啦、

网友:
可以试着做一些小的应用系统,比如说时钟系统(可以用软件配合定时器实现而不必用专门的时钟芯片)!但要配上LCD1602或者LCD12864!另外如果有键盘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器等等!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使用硬件的熟练程度还可以提高编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
我那时候学完定时器, 键盘,AD/DA, 数码管之后就开始做小项目,LCD你也学吧,很好用,也很好玩。然后就可以做一个基于DS18B20和数码管的数字温度计(DS18B20是很普遍的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很实用),然后就是做用LCD显示的数字温度计;如果都做完,就可以做一个数码管电子时钟(要求是可以调试,可以定时,可以进入调试模式和普通模式);最后就是做一个基于LCD和DS1302的电子日历日历(功能是把之前学的都用上,可以调,可以计,有温度显示,有日期显示,有时间显示)如果这先你都可以按时完成,那你应该算的上是单片机应用毕业了(当然可以深造的东西还多得是,但是你基础有了,以后用别的也是一个模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做硬件,以上我说的基本都好似偏软的。如果你成单片机高手,那就把以上的东西都自己动手把硬件做出来,那也差不多了

网友:
刚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请问没有串口线用USB 下载程序用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PLC是强电控制用的,而单片机是弱电,,,其实楼主可以去跟跟老师去做做项目的,这样你就有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