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cetk测试的时候wince test kit工具弹出对话框说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楼主:
小弟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条件:
pc机上运行wince test kit工具(即cetest.exe),通过activesync连接到target device并检测到设备上的驱动模块
操作:
选择任一device driver,并开始测试,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wince test kit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试试。

查过各位大虾之前关于cetk的讨论,尝试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掉,但是还不行。
不过我尝试把杀毒软件卸掉先,先谢谢了

网友:
原因找到了:
在安装pb的目录program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5.00\cepb\wcetk必须有results(存放测试log)和user两个文件夹,由于我把pb安装到了d盘而不是系统盘下,这两个文件夹缺失,造成了看到的这种情况,创建这两个文件夹即可。
不过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大虾的指导,谢谢。

网友A:
关闭杀毒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