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没有起振

楼主:
   电路以前是正常的,现在不行了,发现是晶振没有起振了,现在电容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行,有熟悉的么?
   起振也不好检测,就会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我试过,一般正常的最小系统只要加个单片机就能振荡起来的。
   很急,知道的帮忙,在线等。。。

网友A:
现有有些MCU为了降低EMI,会使用比较低的偏置,本来是振荡的,示波器探头接上去可能就会停掉

网友B:
你使用的单片机有没有内外晶振的设置!是不是在写程序时更改了!

网友:
换个单片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单片机有没有内外晶振的设置!是不是在写程序时更改了!

其实换任何一个全新的处女单片机都可以有内部振荡电路工作的,这个与程序无关的吧。

网友:
有些单片机会有在烧录程序的时候烧录熔丝位,确定单片机上电后是使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如果是熔丝位设置成了内部晶振,外部的不振荡也是正常的,比如说ATMEAL的AVR单片机就有这样的设置,你看看你的单片机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功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avr的单片机如果熔丝位配置出错,特别是和晶振相关的项配置出错,就会将单片机锁死,程序无法正常运行,也不能重新烧入程序,只有用有源晶振或者是高压编程的方式才能解锁。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
SB 没有时钟程序运行的速度是0.你配置个毛

下载程序的时候,看看下载培植;

硬件问题

网友:
测一下电源电压正常不
晶振引脚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晶振引脚电压,如果起振大约为电源电压一半。

楼上这两个都是测试过的,只有27pf的电容不能精确测量,只能换,电路连接肯定正常。

网友C:
如果晶振引脚电压是电源电压一半,则晶振已经起振了,问题应该不在这一块.
一般情况下还不致于将起振电容损坏,楼主可能需要查一下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你的程序中把内部时钟方式关闭了吗?

我从来还没有用过内部时钟,因为听说不稳定,我也不会在程序里设置内部时钟这种高水平问题啊。
受大家激励,我决心重新拿出电路板再检查一下。周末了,准备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有有些MCU为了降低EMI,会使用比较低的偏置,本来是振荡的,示波器探头接上去可能就会停掉

但是程序功能没有实现啊,你说的情况我有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晶振引脚电压,如果起振大约为电源电压一半。
这个不一定的.
晶振电路是偏置在线性状态,没有振荡也可能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单片机有没有内外晶振的设置!是不是在写程序时更改了!

其实换任何一个全新的处女单片机都可以有内部振荡电路工作的,这个与程序无关的吧。

如果你的单片机设置成了内部晶振,那么外部晶振就不起作用了,你的程序如果是于外部晶振有关的,比如定时中断使用的外部时钟源,他也不工作,就会出现lz的现象!

网友:
  熔丝的设置肯定不是问题,89c51的单片机估计都没有这种设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很无语,冬天静电很大,除了换单片机以及晶振,电容外,其他的破坏会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C:
可以测晶振引脚电压,如果起振大约为电源电压一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你的程序中把内部时钟方式关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晶振引脚电压是电源电压一半,则晶振已经起振了,问题应该不在这一块.
一般情况下还不致于将起振电容损坏,楼主可能需要查一下别的原因.

这样就确定起振了?那怎么没有波形而是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