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也说6410的VGA显示抖动

楼主:
前两天看见论坛上有一个老帖子讲6410用VGA输出屏幕会抖动的。正好前些日子我正试摄像头采集然后给硬件编解码器编码,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已经稀里糊涂的解决了,希望大家针对如下问题来讨论。

看那个帖子上说,这是“ram总线竞争”导致。那么大家来看看我如下的做法和现象:

做法1:摄像头接口有两个通路,一个预览,一个编码,我关闭编码的通路,只采预览的图像进行硬件编解码,简单说结构是:

       主线程:         创建采集编码线程。并响应刷新来画图显示。
       采集和编码线程: 如此循环工作(从预览缓存取一帧图像->刷新显示->送硬件编解码器编码)。

现象1:这样的结果是抖动。
理解1:如果按照“ram总线竞争”的说法,我理解就是摄像头接口,硬件编解码器都在占用ram,导致VGA该刷新时无法得到ram总线。使屏幕发抖。

-----------------发抖的分割线~ 切利哦~!--------------------------------------------------------

做法2:接下来,我把摄像头接口的两个通路都打开,预览的只用来显示,然后从编码那个通道获得数据并送硬件编解码器,结构是:

       主线程:         创建预览线程,编码线程,并响应刷新来画图显示。
       预览线程:       如此循环工作(从预览缓存取一帧图像->刷新显示)。
       编码线程:       如此循环工作(从编码缓存取一帧图像->送硬件编解码器编码)。

现象2:不抖了,显示很正常。
理解2:理解不能……如果说抖动是因为ram总线竞争,那么按照我这个做法,VGA以外占用ram总线的东西比做法1还多呢,摄像头接口的预览通道要往ram上存图像,编码通道也要存,硬件编解码器也工作,怎么反而不抖了呢?

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不一样的,显存是DDR上,是DMA方式处理的,直接驱动LCD的,是系统划分的
DX就是让你对显存操作,直接对屏操作了

网友:
补充一下:以上的描述当中VGA输出的分辨率都是640*480。如果用800*600,则两种方法都会导致抖动,不过,前者抖得厉害,频繁的屏幕又黑又亮,后者只是某些行在抖,明显症状轻。

网友A:
你是摄像头··又VGA?

我前几天拿个TE6410 试了一下VGA,分辨率800*600 一点都不抖动,播放视频也没有问题。
效果不错。
不过不是我做的,要电路图和BSP呼我。

网友:
对这个 VGA 我也没有做过,因为自己一直做PDA,就是蓝牙,wifi,以及一些GPS, RFID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摄像头··又VGA?

我前几天拿个TE6410 试了一下VGA,分辨率800*600 一点都不抖动,播放视频也没有问题。
效果不错。
不过不是我做的,要电路图和BSP呼我。

我是VGA显示,摄像头采集的同时视频编码。光开摄像头不编码的话当然是不抖的

网友B:
楼主用24bit色的显示?我用800x480编解码+显示没问题啊,lcd是16bit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24bit色的显示?我用800x480编解码+显示没问题啊,lcd是16bit模式

我的也是16位色。

没遇到过抖的情况么……那个老帖是这个: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1/16/05a9373c-6682-4fc8-8de4-6cedea76aa64.html
难道是个别现象??我主要是想问问为什么我加了一个数据通道反而能不抖。

那再补充点信息:我用的GDI显示的,没用DX。

网友B:
GDI显示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I显示效率低

我听说,DX可以直接操作显存,所以快捷,GDI只是操作内存,所以慢。
但是放到板子上,哪里来的显存呢,不都是在DDR RAM上面么,所以DX和GDI的效率是不是应该一样?

网友:
你一编码 系统总线占用的厉害,带宽不够。我想这个应该可以通过软件方法解决

网友:
我看到一款LCD接口转换VGA输出视频卡,接6410开发板的显示效果非常不错,一点没有楼主说的抖动现象啊,这跟厂家提供的硬件还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 ... d2vga/lcdtovg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