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图片颜色丢失

楼主:
如题,我用的是统宝的3.5寸屏TD035STED4
开机显示桌面时,颜色显示都是正确的,但是显示图片的时候,色彩显示不对
现象如同在PC端,把一张显示完好的图片保存为256色BMP图像时一样,部分颜色信息会丢失,颜色没有渐变的感觉,是一块一块的。
LCD controler我调了很多,但都没有什么效果。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上面的问题,哪位兄弟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还望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你图片的格式是什么?分析分析图片数据格式,是不是与屏要求不一致

网友:
图片数据有问题,或者是解析算法送到屏的数据与屏要求的格式不符

网友:
是程序问题,开机桌面颜色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
建议还是看看LCD CONTROLER...

网友:
感觉图片数据不对

网友:
图片就是普通的图片,JPEG,24位BMP,在PC端显示是正常的,在其他的CE设备上显示也是正常的

LCD Controller部分我觉得该调的都调了,但是没有任何效果,郁闷了

网友:
你的屏如果是16位的话是会丢失颜色的

网友:
是开机LOGO还是系统桌面背景图片?这可是有区别的哦。另外你的屏分辨率是多少?感觉还是驱动做好,或者是硬件没接好啊。换个图片试试呗。

网友:
应该是你本身用的是一个比如说1024*1024的分辨率,但是你把它转化成320*320的再转化到C程序自然就这样,建议换个图片试试,本人也遇到LCD显示情况,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730/21/f63b01b9-e0fe-4bc5-b8f5-c0cd9e9ec318.html?68257。看看楼主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屏的问题,看看写到lcd buffer的数据吧,可能是数据格式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一起帮忙分析
但我的现在应该和tianpeijun123兄弟的现象不大一样,我进入桌面显示是正常的,但显示图片不正常,如果你们拿PC上的正常显示的图片保存为256色BMP图像对比一下就知道差别了
在之前调屏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确认一下,到底是软件上的问题还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系统显示的图片能力应该也需要你的板卡的显示芯片支持的,你可以查一下你的板卡的显示能达到的程度。

其实开机logo的颜色不会要求太高通常最高就256色而以,但是系统起来后显示图片就不一样了。

图片由于事先在PC定制,差异较大。

你可以尝试同一个图片编辑成不同的颜色,16色、256色分别看看与PC有无差别。

网友:
屏本身应该没有问题,是26万色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少焊了两个电阻,少了两路颜色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