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6410中otg相关问题!

楼主:
6410+wince6.0,我用的是华恒的bsp,发现otg驱动中,只有作为device的驱动,而没有作为host的驱动,请教各位的otg驱动也是如此嘛?

参照6410的spec,发现otg phy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给usb host用,这点我已经实现,otg的口可以正常用于u盘,usb鼠标的外设。但是如果配成这种方式,插入usb线和pc连接,就没有中断发生,因为pc永远是作为host的,那么我考虑用山寨的办法来解决,就是在usb插槽处飞线到外部中断11。当发现有外部中断发生,且没有usb的中断,则说明接的是pc,从而将otg配成device状态。请问有人用过这种土办法么,我看到安凯上网本用的是周期检测电平来查询usb状态的。请求高手给些建议?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检测外部中断来得到usb的状态,接下去就是要在外部中断服务线程中,将otg再配成device的状态。请教,强制配成device状态,除了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外,对于硬件上是否有要求,或者只要软件就能实现?

万分感谢,帮顶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诸位,总算搞定了!
同一个口,与pc连接可以被pc识别其sd卡,与usb外设接可以正常使用u盘,鼠标等。
结贴给分

小弟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用的是华恒的6410开发板,但是bsp中只是提供了usb otg 设备驱动,现在想实现usb otg host 驱动,请问wwdz_99实现了吗?
  我的qq:191300850 邮箱:mzb881@163.com ,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我的也是华恒的开发板,有相应的驱动:
驱动程序文件位置:
$(_WINCEROOT)\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Usb
HHARM64XX底板提供了一个USB Host接口,可支持U盘等多种USB设备,但使用不同的设备需要开发相应的设备驱动。华恒标准套件提供了U盘的驱动程序,用户可直接使用U盘。

USB Device驱动位于
$(_WINCEROOT)\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Otg
HHARM64XX的核心板有一个usb device接口,并提供usb device的mass storage和serial功能,默认为usb mass stor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华恒的开发板,有相应的驱动:
驱动程序文件位置:
$(_WINCEROOT)\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Usb
HHARM64XX底板提供了一个USB Host接口,可支持U盘等多种USB设备,但使用不同的设备需要开发相应的设备驱动。华恒标准套件提供了U盘的驱动程序,用户可直接使用U盘。

USB Device驱动位于
$(_WINCEROOT)\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Otg
HHARM64XX的核心板有一个usb device接口,并提供usb device的mass storage和serial功能,默认为usb mass storage。

nand flash多大的
后来1G的MLC nand有问题啊,

网友:
谢谢诸位,总算搞定了!
同一个口,与pc连接可以被pc识别其sd卡,与usb外设接可以正常使用u盘,鼠标等。
结贴给分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下

网友:
据我所知,6410的OTG不支持HOST模式的。。。。BSP没有做好。
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板子没回来。。。。。。。
顺便说声,OTG的插拔是通过XVBUS的电平来引起的。。。。。。。。。。
电路上可以参考USB电路就可以了吧。。。。。。。
一切都没有经过试验的验证。。。。。。。。
猜测。。。。。。。。。。

网友:
最近也牵涉了OTG的问题,主要就是和楼上说的。6410的spec我没有。但是OTG的方法大概是相同,应该有一个USBID,也就是区分slave还是Host的功能pin来检测是什么模式,拿我现在的情况,USBID对地就是host模式
,悬空或者对地接一个100K的电阻就是slave模式。软件上如果BSP支持就可以。
个人建议先确认好硬件,在看看软件。

祝好运

仅供参考个人意见

Mercury